[技术问答] KEIL编译后无法运行!

楼主(2018-02-27):
请教各位:新唐的例程序,前两天还可以的,不知道搞错了什么地方,编译后停在一92行无法向下运行,前两天还可以的,不知道搞错了什么地方:
                EXTRN CODE (?C_START)
                PUBLIC  ?C_STARTUP

                CSEG    AT      0
?C_STARTUP:     LJMP    STARTUP1                ;92行

                RSEG    ?C_C51STARTUP

STARTUP1:

IF IDATALEN <> 0
                MOV     R0,#IDATALEN - 1
                CLR     A
IDATALOOP:      MOV     @R0,A
                DJNZ    R0,IDATALOOP
ENDIF

IF XDATALEN <> 0
                MOV     DPTR,#XDATASTART

楼主:
已经换过CPU,也换过一块新的板子,好似是启动不了!

网友A:
什么芯片啊,官方例子也不行吗?没有修改过这个启动配置。

网友A:
最好用官方提供的吧,别修改这些。

网友A:
N76E003?看你用的是51内核

楼主:
唉呀!忘记说明在用的芯片了!是新唐的N76E003,是直接新唐的例程,没作改动,前几天还行的,好奇怪,好似电脑启动不了!

楼主:
启动配置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N76E003.jpg

网友A:
能否正常下载啊?

网友A:
看看是不是电路问题。

楼主:
可以正常下载,下载没报错,程序不能运行,用NU-link仿真也不能运行,仿真单步就停在上述92行!板是最小的系统板。都是全新的。

网友:
配置字有问题?

网友:
看看手册,关于配置字的部分

网友:
如果什么都没改,是不是修改过配置字。

网友B:
看看工程的配置字

网友C:
软件没动,是不是出了硬件故障了,我调STM32,有一次晶振没配对,就停在一个死循环里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可以不

楼主:
同一件板,换了第三个芯片终于又可以了,软件和设置都没有改动过!但旧的芯片是可以写入的,不知道是不是不同批次的芯片出厂时有什么区别?

网友D:
不清楚,没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E(2018-03-30):
引用 楼主:
同一件板,换了第三个芯片终于又可以了,软件和设置都没有改动过!但旧的芯片是可以写入的,不知道是不是不 ...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时而可以,时而就卡在那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最后解决了吗?我也遇到这个问题,时而可以,时而就卡在那

解决了,是芯片问题,最后换的一直在用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