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工具] NV32 BOS位操作指令时间测试

楼主(2018-02-27):
(图片)

楼主: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ics.h"
#include "rtc.h"
#include "uart.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me.h"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start.h"

#define GPIO_ALIAS_OFFSET       0x000F0000L
#define GPIOB_PDOR_ALIAS        (((uint32_t)&GPIOB->PDOR)-GPIO_ALIAS_OFFSET)

int main (void);
void RTC_Task(void);
uint32_t BME_LogicANDPwithC(void);
uint32_t BME_LogicANDPwithBME(void);
uint32_t BME_LogicORPwithC(void);
uint32_t BME_LogicORPwithBME(void);
uint32_t BME_LogicOXRPwithC(void);
uint32_t BME_LogicOXRPwithBME(void);
uint32_t BME_LogicSETPwithC(void);
uint32_t BME_LogicSETPwithBME(void);
uint32_t BME_LogicCLEARPwithC(void);
uint32_t BME_LogicCLEARPwithBME(void);
uint32_t BME_BFIwithC(uint32_t *pAddr, uint8_t u8BitPos, uint8_t u8FieldWidth, uint32_t u32Data);
uint32_t BME_BFIwithBME(void);

int main (void)
{
    sysinit();

    printf("\r\nRunning the BME_Timetest_demo project.\r\n");

    printf("Logic AND operation.\r\n");
    printf("Logic operation in C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ANDPwithC());
    printf("Logic operation with BME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ANDPwithBME());

          printf("Logic OR operation.\r\n");
    printf("Logic operation in C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ORPwithC());
    printf("Logic operation with BME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ORPwithBME());

          printf("Logic OXR operation.\r\n");
          printf("Logic operation in C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OXRPwithC());
    printf("Logic operation with BME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OXRPwithBME());

          printf("Logic BIT-SET operation.\r\n");
          printf("Logic operation in C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SETPwithC());
    printf("Logic operation with BME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SETPwithBME());

                printf("Logic BIT-CLEAR operation.\r\n");
          printf("Logic operation in C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CLEARPwithC());
    printf("Logic operation with BME takes %d ticks!\r\n", BME_LogicCLEARPwithBME());

    GPIOB->PDDR |= (0xF << 16);
    GPIOB->PIDR &= ~(0xF << 16);

    printf("Bit field operation in C takes %d ticks!\r\n", BME_BFIwithC((uint32_t*)&GPIOB->PDOR,16,4-1, 5<<16));  /*!< bit width -1 as 3rd parameter */
    printf("Bit field operation with BME takes %d ticks!\r\n", BME_BFIwithBME());
    printf("Test completed!\n");
    while(1)
    {
    }
}
/******************C***AND**********************************/
uint32_t BME_LogicANDPwithC(void)
{
        uint32_t i=0;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GPIOA->PDOR &= 0x02;           //AND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BME*********AND********************************/
uint32_t BME_LogicANDPwithBME(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BME_AND(&GPIOA->PDOR) = 0x02;   //寄存器中的数据与0x02执行AND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C************OR*************************************/
uint32_t BME_LogicORPwithC(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GPIOA->PDOR |= 0x02;           //OR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BME************OR*************************************/
uint32_t BME_LogicORPwithBME(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BME_OR(&GPIOA->PDOR) = 0x02;   //寄存器中的数据与0x02执行OR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C************XOR*************************************/
uint32_t BME_LogicOXRPwithC(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GPIOA->PDOR ^= 0x02;           //XOR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BME************XOR*************************************/
uint32_t BME_LogicOXRPwithBME(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BME_XOR(&GPIOA->PDOR) = 0x02;   //寄存器中的数据与0x02执行异或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C************BIT-SET*************************************/
uint32_t BME_LogicSETPwithC(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GPIOA->PDOR |= 0x02;           //SET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BME************BIT-SET*************************************/
uint32_t BME_LogicSETPwithBME(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BME_BIT_SET(&GPIOA->PDOR,0);    //寄存器对应位置1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C************BIT-CLEAR*************************************/
uint32_t BME_LogicCLEARPwithC(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PDOR第一位清零
    GPIOA->PDOR &= ~0x01;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BME************BIT-CLEAR*************************************/
uint32_t BME_LogicCLEARPwithBME(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GPIOA->PDDR |= 0xff;
    GPIOA->PIDR &= ~0x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BME_BIT_CLEAR(&GPIOA->PDOR,0);  //寄存器对应位清零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
*在以 u8BitPos为起始位,宽度为u8FieldWidth+1,的区域内插入输入数据u32Data
******************************************************************************/
uint32_t BME_BFIwithC(uint32_t *pAddr, uint8_t u8BitPos, uint8_t u8FieldWidth, uint32_t u32Data)
{
    uint32_t    u32RegVal;
    uint32_t    u32Mask;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u32RegVal = *pAddr;
    u32Mask = ((1 << (u8FieldWidth+1)) - 1) << u8BitPos;
    u32RegVal = (u32RegVal & ~u32Mask)|((u32Data) & u32Mask);
    *pAddr = u32RegVal;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
*   write 5 to bit 19..16
**************************************************************************/

uint32_t BME_BFIwithBME(void)
{

    uint32_t    u32LogicOPTicks;
    uint32_t    u32Data = (0x5 << 16);
    uint32_t    u32Addr = GPIOB_PDOR_ALIAS;

    GPIOB->PDDR |= (0xF << 16);
    GPIOB->PDOR =  0;
    GPIOB->PIDR &= ~(0xF << 16);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SysTick->VAL = 0x0;
    SysTick->LOAD = 0x00FFFFFF;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BME_BITFIELD_INSERT(u32Addr,16,4) =  u32Data;  /* write 5 to bit 19..16 */

    u32LogicOPTicks = SysTick->VAL;
    return (SysTick->LOAD - u32LogicOPTicks);
}

楼主: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fin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referenced by the vector table.
*
* Note: Only "vectors.c" should include this header file.
*
*******************************************************************************
******************************************************************************/

#ifndef __ISR_H
#define __ISR_H

/* Example */
/*
#undef  VECTOR_036
#define VECTOR_036 RTC_Isr

// ISR(s) are defined in your project directory.
extern void RTC_Isr(void);
*/

/*!
* @brief defin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different vectors.
*
*/
#undef  VECTOR_036
#define VECTOR_036      RTC_Isr          /*!< Vector 36 points to RT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extern void RTC_Isr(void);

#endif  //__ISR_H

/* End of "isr.h" */

网友A:
没看懂,哪个是位操作指令呢?

网友B:
BOS位操作指令和另一个主贴之间的GPIO位带有什么操作的区别呢?

网友C:
这个代码的还是看下的,,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