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V32 GPIO位带操作

楼主(2018-02-27):
GPIO, pi, IO, gp, AC

楼主:
#include "common.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bme.h"
#include "gpio.h"
#include "sysinit.h"
#include "start.h"

/***********************************************
#define LD0_Off    GPIOB_OutPut1(7)
#define LD0_On     GPIOB_OutPut0(7)    //PE7
#define LD1_Off    GPIOB_OutPut1(25)
#define LD1_On     GPIOB_OutPut0(25)   //PH1
#define LD2_Off    GPIOB_OutPut1(26)
#define LD2_On     GPIOB_OutPut0(26)   //PH2
***************************************************/

#define LD0_Off    PE_OutPut1(7)
#define LD0_On     PE_OutPut0(7)
#define LD1_Off    PH_OutPut1(1)
#define LD1_On     PH_OutPut0(1)
#define LD2_Off    PH_OutPut1(2)
#define LD2_On     PH_OutPut0(2)

int main (void);

int main (void)
{
   sysinit();

   BME_BIT_SET(&GPIOB->PDDR,7); //set PE7 output

         BME_BIT_SET(&GPIOB->PDDR,25); //set PH1 output

         BME_BIT_SET(&GPIOB->PDDR,26); //set PH2 output

    while(1)
    {
                        delay_ms(1000);
                        LD0_Off;
                        delay_ms(1000);
                        LD1_Off;
                        delay_ms(1000);
                  LD2_Off;
                        delay_ms(1000);
                        LD2_On;
                        delay_ms(1000);
                        LD1_On;
                        delay_ms(1000);
                        LD0_On;
                        delay_ms(1000);
                        LD0_Off;
                        LD1_Off;
                        LD2_Off;
                        delay_ms(1000);
                        LD0_On;
                        LD1_On;
                        LD2_On;
    }
}

/********************************************************************/

楼主: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defin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s referenced by the vector table.
*
* Note: Only "vectors.c" should include this header file.
*
*******************************************************************************
******************************************************************************/

#ifndef __ISR_H
#define __ISR_H

/* Example */
/*
#undef  VECTOR_036
#define VECTOR_036 RTC_Isr

// ISR(s) are defined in your project directory.
extern void RTC_Isr(void);
*/

/*!
* @brief define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for different vectors.
*
*/
#undef  VECTOR_036
#define VECTOR_036      RTC_Isr          /*!< Vector 36 points to RTC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15
#define VECTOR_015      SysTick_Isr          /*!< Vector 15 points to SysTick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undef  VECTOR_040
#define VECTOR_040 KBI0_Isr

extern void KBI0_Isr(void);
extern void SysTick_Isr(void);
extern void RTC_Isr(void);

#endif  //__ISR_H

/* End of "isr.h" */

网友A:
位带的操作是哪个呢?没有看懂,是PE_OutPut1(7)这些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带的操作是哪个呢?没有看懂,是PE_OutPut1(7)这些吗?

是的,应该就是这个的,做了个地址映射应该是。

网友C:
这个看下具体的操作的

网友A(2018-05-29):
引用 网友B:
是的,应该就是这个的,做了个地址映射应该是。

感觉这个操作很是奇怪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位带的操作是哪个呢?没有看懂,是PE_OutPut1(7)这些吗?

BME_BIT_SET(&GPIOB->PDDR,7); //set PE7 output
这个才是位带操作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感觉这个操作很是奇怪的。

不奇怪,库函数就是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