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9控制单色显示器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想用stm32F429控制器控制此屏

目前经过初步学习后

可认为S为VS
         CP1为HS
        CP2为CLOCK

但是
通过显示器样本
仍无法明白进行参数配置时
HSW
VSW
HBP
VBP
HFP
VFP
CLICK
这几个控制器参数如何得出

比如RGB屏的手册都有这些参数的典型值或取值范围
但此屏的无此类直接参数
应如何设定

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

这种屏不属于RGB屏
时序图看又不像VGA屏
通过手册,不知道429的LTDC如何得到水平垂直同步宽度,
以及前后廊的参数
第一次接触这种裸屏
不太有思路

楼主:
附件中有显示器的详细资料

网友A:
先找块开发板参考下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找块开发板参考下呗

谢谢回复,手头有开发板,只是这种屏没用过,429的ltdc如何对应配置,一时摸不到头脑

楼主:
自己顶上去,哪位大神给点思路

楼主:
这种屏不属于RGB屏 时序图看又不像VGA屏 通过手册,不知道429的LTDC如何得到水平垂直同步宽度, 以及前后廊的参数 第一次接触这种裸屏 不太有思路

网友B:
去显示屏官网看看提供参考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显示屏官网看看提供参考没。

感谢回复,资料全部都在附件了,没有其他资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资料全部都在附件了,没有其他资料了

那就只能好好研究时序图了。建议先弄个51单片机,倒腾下时序图,51单片机做IO模拟很好上手,弄好了,再换到32上。

网友C:
记得以前查过,这些参数是CRT显示器的时间参数,电子束换行或换帧时需要关闭,否则会在屏幕上留下痕迹。我用LTDC在一个RGB液晶屏上试过很多数值,只要保证了时钟和刷新频率,没看出来什么问题,没有严格测试过。没有规格数据的话,不妨选择中间值试试。

网友D:
你问的如果,手册都没,我们更不会知道啊。

网友D:
或者给厂商电话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问的如果,手册都没,我们更不会知道啊。

附件中有手册哇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查过,这些参数是CRT显示器的时间参数,电子束换行或换帧时需要关闭,否则会在屏幕上留下痕迹。我 ...

十分感谢指导,我明天研究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只能好好研究时序图了。建议先弄个51单片机,倒腾下时序图,51单片机做IO模拟很好上手,弄好了,再换 ...

好的,感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以前查过,这些参数是CRT显示器的时间参数,电子束换行或换帧时需要关闭,否则会在屏幕上留下痕迹。我 ...

rgb屏反而好弄了,一般都有同步宽度,前后廊这些参数,倒是这个屏,暂时无从下手,最好是还用ltdc控制,可是配置仅看手册,又无法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或者给厂商电话问问

我知道了,您是说这些参数中手册木有是吧

网友E:
多研究研究时序图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多研究研究时序图

感谢回复,这张时序图确实也没有吃透

网友C:
引用 楼主:
rgb屏反而好弄了,一般都有同步宽度,前后廊这些参数,倒是这个屏,暂时无从下手,最好是还用ltdc控制, ...

可能我没说清楚,CRT显示器是那种老式的大肚子显示器,需要电子束激发荧光屏显影的。LCD液晶屏是没有电子束的,说白了就是一个时钟周期刷新一个液晶像素点,我的理解是不需要这些时间参数的,只要满足(宽+HSW+HBP+HFP)*(高+VSW+VBP+VFP)*刷新频率 = LCD-TFT时钟,这些取值可以随意。因为我在LTDC+RGB666液晶屏上试过很多取值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F:
咨询厂家吧,这个默认的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没说清楚,CRT显示器是那种老式的大肚子显示器,需要电子束激发荧光屏显影的。LCD液晶屏是没有电子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那我拿到东西后先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咨询厂家吧,这个默认的屏幕

厂家只提供了这些东西了
所以好纠结啊
想用ltdc控制
但又木有相关参数直接提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我没说清楚,CRT显示器是那种老式的大肚子显示器,需要电子束激发荧光屏显影的。LCD液晶屏是没有电子 ...

另外,这个显示器一个时钟周期是刷新四个像素点
而且是上半屏和下半屏同时各刷2个像素点

网友G:
vga信号接口的屏,加个rgb转vga芯片就可以了

网友G:
不对,应该是视频接口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应该是视频接口的屏

感谢回复
如果是视频接口的屏
这个如果想用ltdc控制,如何下手呢
如果不用ltdc那如何控制呢
请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应该是视频接口的屏

另外,视频接口好多种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这个显示器一个时钟周期是刷新四个像素点
而且是上半屏和下半屏同时各刷2个像素点 ...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你这个液晶屏是双扫描的,并且需要行结束和帧结束信号,不需要DataEnable信号,不能直接用LTDC。我没用过这种屏。如果非要用LTDC的话,是不是能从LTDC的DataEnable信号、水平同步信号、垂直同步信号产生行结束和帧结束信号?为了实现双扫描,需要自定义LTDC的像素格式,可能需要外扩SDRAM。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好像更晕了 是不是干脆自己写个时序更好了 然后关一个sdram做现存 是否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我前面说错了。你这个液晶屏是双扫描的,并且需要行结束和帧结束信号,不需要DataEnable信号, ...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好像更晕了 是不是干脆自己写个时序更好了 然后关一个sdram做现存 是否可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复 不过我好像更晕了 是不是干脆自己写个时序更好了 然后关一个sdram做现存 是否可行呢 ...

自己写时序比较可靠,占用内存少,640*480/8=37.K字节,就是刷新占用CPU时间。没找到LTDC支持双扫描的资料,不过我觉得应该可行,这就需要花时间试验了。我查了一下这个屏幕,原来是高级货,叫薄膜电致发光显示屏,就是接口比较老,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时序比较可靠,占用内存少,640*480/8=37.K字节,就是刷新占用CPU时间。没找到LTDC支持双扫描的资 ...

感谢回复
薄膜电致发光这种显示器可靠性挺高的
有MTBF指标
国内现在很多东西不讲可靠性的

但是资料也少
技术支持也不是足够完善
是通过代理商沟通所要资料
所以资料有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己写时序比较可靠,占用内存少,640*480/8=37.K字节,就是刷新占用CPU时间。没找到LTDC支持双扫描的资 ...

我的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想法就是
做一个缓存或者叫显存
然后将显示内容先存到缓存里
然后再一起扫描刷新
一帧刷新也就是8.3ms
这个速度完全足够我们的了

只是不知道这个思路有无其他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经过这段时间的了解
想法就是
做一个缓存或者叫显存

赞同你的想法,没有特定要求的话,一般刷新频率≥60Hz就够了。

网友H:
3.4.1已经说比较清楚了,你可以先把数据通过并线输出,封好函数,然后就往上再封一个函数input和output(figure 4),然后setting.但我觉得这个数据手册不全呀,他不能指定位置?每次都要整屏刷?建议在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H:
3.4.1已经说比较清楚了,你可以先把数据通过并线输出,封好函数,然后就往上再封一个函数input和output(figure ...

感谢回复
与供应商沟通
说的就这些资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赞同你的想法,没有特定要求的话,一般刷新频率≥60Hz就够了。

谢谢
只是想法思路
具体怎么实现
还得再学习
没这么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