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单片机供电的问题

楼主(2018-02-27):
           各位工程师,大家好。我司产品一直是用变压器+7805给单片机供电的,去年底开始用小的开关电源模块取代这套供电系统,直接输出5V,给单片机供电。一直用得不错,没什么问题。现在是这样子的,用的是芯朋微的PN8366,模块的供货商给我提供的电路比较简单,而官方建议的复杂一些,主要区别是滤波这一块,官方建议的多好几个电容,较占空间。两个电路我也都试过,单片机也都能正常工作。纯用万用表测量,都是输出5.1V电压,而示波器上看,官方建议的那一套电路输出比较稳定,一般输出最高和最低电压波动0.1-0.2V这样(2V  1ms档),而简单的那一套电路波动比较大,同样的条件0.8V左右。现在的情况是我想把产品体积做小一点,按那套简单的电路给单片机供电,长期的话会不会有啥子问题,还有就是单片机到底对电源的要求是个什么样子。请大家给点建议。写得有点啰嗦,看官别介意。

网友A:
你好,增加滤波电容可以降低电源纹波,提高系统稳定性,如果你的产品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复杂,那么可以简化电路设计,如果工作环境比较复杂,建议按照官方电路设计,提高系统可靠性,很多问题不是一下就能测出来的,尤其是电磁兼容问题

网友B:
用简单的 然后在搞个1117 3.3给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增加滤波电容可以降低电源纹波,提高系统稳定性,如果你的产品所处的工作环境不复杂,那么可以简化电 ...

谢谢建议,做产品当然是稳定第一,所以我才纠结。就怕做的东西有问题,搞的客户总是来找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简单的 然后在搞个1117 3.3给单片机

谢谢,这是个不错的办法。我想顺便问一下,1117 3.3V 两端的电容器咋搞理想,我看人家推荐是10uf电解电容,而我想用贴片的10uf。这个具体有些什么利害关系在里面吗?还有就是对于5V的继电器,在那个简单的电路中,少许的波动不会有啥子影响吧。

网友C:
用一个LDO省事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简单的 然后在搞个1117 3.3给单片机

1117的电路也要电解电容的,当然可以用钽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个不错的办法。我想顺便问一下,1117 3.3V 两端的电容器咋搞理想,我看人家推荐是10uf电解电容 ...

可以使用10uf钽电容,

网友D:
其实电源这块,用ldo可以做到很小的呢

楼主:
谢谢,学习了。也是个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电源这块,用ldo可以做到很小的呢

谢谢建议,像我这样一个总功率不超过5V 2W的应用,选个什么样的经济有效的LDO呢,可以推荐吗。

LDO只给MCU供电,大功率部分不用LDO供电

网友E:
如果电路中不存在对电压敏感的部分,而电源波动在器件可以承受的范围内,那可以长期正常工作的。但是,必须考虑电网电压波动的情况,如果二者叠加的结果超出了器件准许的范围,那么可靠性就没法保证了。

网友E:
对于楼主的应用,如果没有非常敏感的电路比如模拟、高频之类,LDO是不需要的,选择合适的ACDC开关电源即可,纹波设计按前帖所及的极端情况考虑。

网友F:
2W 的话,1117就是最便宜的LDO了。
不一定要电解电容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于楼主的应用,如果没有非常敏感的电路比如模拟、高频之类,LDO是不需要的,选择合适的ACDC开关电源即可 ...

有模拟信号就必须要稳定一点了,好像有些芯片也能用内部的参考电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建议,像我这样一个总功率不超过5V 2W的应用,选个什么样的经济有效的LDO呢,可以推荐吗。 ...

1117啊,很常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有模拟信号就必须要稳定一点了,好像有些芯片也能用内部的参考电压,

有没有模拟信号,得楼主说。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没有模拟信号,得楼主说。

那假如我们的外部电路不稳定,是不是可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然后内外部的参考电压有啥不同呢,内部稳定性怎么样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假如我们的外部电路不稳定,是不是可以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然后内外部的参考电压有啥不同呢,内部稳定性 ...

那也只是基准稳定,而外部电路的特性如果受电源波动影响,那仅基准稳定也是不够的。比如,ADC往往需要有前级运放电路,运放电路的供电不稳,输出就不稳。

网友G:
使用XC6206吧。 SOT23封装  150ma电流。输出只需要一个0402陶瓷1uf电容就可以了。 输入使用电源本身的电容就行。别的没什么了。

其实你这个电路还一个简单的优化方法就是,增加一个磁珠。0402/0603的。效果也会好很多。如果电流比较小,磁珠感值大一些。电容数量和容量上就会小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也只是基准稳定,而外部电路的特性如果受电源波动影响,那仅基准稳定也是不够的。比如,ADC往往需要有 ...

哦哦这样子,那么说带有模拟信号的,还是乖乖把电源部分搞稳定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学到了好多东西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这是个不错的办法。我想顺便问一下,1117 3.3V 两端的电容器咋搞理想,我看人家推荐是10uf电解电容 ...

10uf的电解电容就可以

网友I:
1117吧,比较常用,加钽电容10UF以上

网友J(2018-04-10):
用MODBUS就可以,是毕业设计吧?

网友K:
有没有模拟信号,得楼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