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楼主(2018-02-27):
在编写测试程序的过程中,有如下定义:

#define UART1_EN              (1<<31)

编译后编译器报错: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61-D),经查资料是由于溢出所致,宏定义默认常量是有符号型,当左移31位时,常数就变成负数,编译器就会给出如上的警告信息解决办法是强制类型转换成无符号类型:

#define UART1_EN              ((U32)1<<31)

这样,警告信息就消除了。

楼主:
其实不必惊慌,警告一般不碍事。

楼主:
#define  j 7000
u16 i ;
i=j * 5 ;
IAR下编译警告:Warning[Pe061]: integer operation result is out of range
7000*5=35000 < 65535
查到原因:
赋值前,7000×5是作为有符号整数来计算,溢出了,改为(u16)7000*(u16)5(强制为无符号)就是无符号的计算了,一切OK。。。。

楼主:
int i,j,k;

        for(j=0;j<6;j++)
        {
            for(i=0;i< (u16)240*(u16)240;i++)
            {

            }
         }

楼主:
大家不妨试试看。

网友:
原来如此。溢出了

网友:
也可能是其他原因

网友:
我一般都是忽略这个警告。

网友:
警告只是编译器的建议,,编译器是死的,人是活动。

网友A:
看这个解释,应该不管也没事

网友B:
当左移31位时,常数就变成负数   好可怕。

网友B:
之前那个说printf的是不是遇到了这个故障造成的。

网友C:
这个溢出一般就是错误了。

网友D:
这个最好就是用什么样的数据就定义什么类型,尽量避免数据转换操作。

网友D:
数据转换可能会跟你预想的不同,这个跟编译器关系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