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人杂谈]
C语言函数声明

楼主(2018-02-27):
  函数声明和函数定义是不一样的,函数定义是函数的实现过程,函数声明是为了调用函数做准备。
函数声明分为内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函数声明。
    根据我的理解,内部函数声明就是函数在本文件中定义,并且在本文件中调用,如果函数定义是在函数调用之前,可以不用声明,如果函数定义在函数调用之后,那么需要声明。函数定义在函数明后没有分号,而函数声明在函数名后腰加上分号。内部声明实例如下:
void mx27_send_cmd(U16 cmd);
void mx27_send_addr(U16 addr);
void mx27_set_rbaddr(U16 addr);
void mx27_input_data(void);
void mx27_output_id(void);
void mx27_output_data(void);
void mx27_output_status(void);

楼主:
外部函数声明:函数定义是在外部文件中,而要在本文件中调用,这样,如果没有声明的话就会有警告信息,外部函数声明一般是在源文件对应的头文件中。外部函数声明实例如下:
extern void nand_init(void);
extern U32  nand_read_id(void);
extern void nand_read_page(U32 blockidx, U32 pageidx);
extern U32  nand_program_page(U32 blockidx, U32 pageidx);
extern U32  nand_erase_block(U32 blockidx);
extern U32  nand_check_blank(U32 blockidx);
extern U32  nand_mark_badblock(U32 blockidx);
extern U32  nand_is_badblock(U32 blockidx);
extern U32  nand_info_table(void);

网友:
这个概念好难理解,多谢分享

网友:
有时候函数放前面就行了,不用提前声明也可以工作。

网友A:
学习一下,好像专业一点都要先声明再定义,这样,不管你是放前面还是后面都可以了,如果不然,你必须放调用函数前面。

网友B:
老师教的时候要求都要这么做的。不过C编译器灵活,

网友C:
楼主这几个函数是干啥用的。

网友C:
仅仅是举个栗子?

网友:
这些关键词很重要

网友D:
终于明白什么是外部函数了。

网友E:
这个做不好容易报错,特别复杂的工程,一般都要用的

网友F:
.h中申明,.c中定义,遵循这个大原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