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wm占空比会影响步进电机的转矩吗??

楼主(2018-02-27):
pwm占空比会影响步进电机的转矩吗??

网友A:
PWM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
应该不会吧。

网友:
不是用IO控制吗,一个时序。

网友:
PWM占空比会影响步进电机的力矩但不会影响速度,占空比太小了其力矩无法推动自身的惯性就会出现转不动的现象

网友B:
必须的会,跟楼上说的一样。

网友B:
如果是直流电机应该是影响的是速度

网友C:
占空比大,供电能多在一个周期。

网友D:
看来懂的人不少啊

网友E:
步进电机多用恒流方式驱动,PWM调整最终是以电流方式加到电机上的,所以等效调整电流强度,直接反应到时转矩上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步进电机?

可以啊,一些步进电机驱动就是pwm控制

网友F:
应该会影响力矩,但是速度不会影响

楼主:
谢谢大家。我明白了!!!

网友G:
正向关系

网友H:
肯定会了,因为频率是控制速度的,而占空比是控制每个周期输出功率的,那就是反应到力矩。

网友I:
转矩应该是固定的,不受外部的影响。

网友J:
会有影响的

网友K(2019-04-18):
步进电机的转矩和占空比之间有确定的函数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