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用单片机的FSMC刷新液晶屏如何提高速率?

楼主(2018-02-27):
使用单片机驱动LCD屏幕时利用FSMC的功能时速率太慢,一个800*480的点差不多要3秒。请问有没有好的方法提高速率。或者将单片机超频?

网友:
你用f1当然慢了

网友:
换h7比较好

网友:
屏幕太大,你用的这个单片机性能也不够,两个选项换小屏幕或者换更高性能单片机。比如F4,F7,H7.我担心F4其实也不够用。

网友A:
并口的TFT?

网友B:
使用的什么芯片?

网友C:
LCD也有写入的速度限制

网友D:
怎么这么慢的速度呢

网友E:
换个STM32F7试试。

网友A:
并口TFT是最快速度了。

并口最慢了.impi快.类似lvds信号/hdmi信号...

网友B:
使用高速的单片机。

网友E:
STM32F7的速度能够到百兆以上。

网友D:
使用串口屏幕试试。

网友C:
FSMC读写速度是多少

网友F:
并口TFT多高的速率

网友G:
fsmc接口是慢一点,换接口LTDC,F429以上的都有

网友H:
不会吧,刷屏再慢也不会3s那么久吧,你肯定是在哪耗了时间

网友I:
只能使用高频率的单片机

网友J:
局部刷新

网友K:
可以使用布局控制。

网友E:
换个高端的单片机

网友L:
这个是单片机太慢。

网友L:
STM32F7的单片机了

网友E:
或者使用串口屏

网友K: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网友J:
整个刷新速度就慢了。

网友I:
主要考虑stm32f4的。

网友M:
这个很难说清楚啊,换个高档的试试

网友N:
说换单片机的都是瞎扯蛋。我用F103VE的FSMC刷9341控制器的240*320液晶,纯色刷图速度接近每秒接近百帧

网友O:
检查一下FSMC的参数,特别是周期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换单片机的都是瞎扯蛋。我用F103VE的FSMC刷9341控制器的240*320液晶,纯色刷图速度接近每秒接近百帧 ...

请问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刷新速度的?因为我需要刷新图片所以每个像素点的颜色是在FLASH芯片取出来的

网友P:
FMSC刷800*480的图片不行,不刷图没问题。
要刷图 用带LCD接口的

网友N:
引用 楼主:
请问是如何实现这么高的刷新速度的?因为我需要刷新图片所以每个像素点的颜色是在FLASH芯片取出来的 ...

你的时序参数配置可能过大,或者其他问题。从flash读图的话,我是先设定坐标(0,0),发写GRAM指令,然后循环把const像素数组的数据写到LCD,这样也有大几十帧的速度,用DMA写还可以更快。你的屏幕看像素应该是7寸屏吧,3秒一帧肯定不至于这么低

网友Q:
说的不错,赞一个

网友R:
用F4驱动320*480屏,每秒可刷160帧纯色

网友S:
太慢了,肯定参数设的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N:
你的时序参数配置可能过大,或者其他问题。从flash读图的话,我是先设定坐标(0,0),发写GRAM指令,然后 ...

我的屏幕是853*480的像素点。也就是显示一个图片需要写入409440个颜色信息。一个颜色信息是16位的RGB5656格式。。感觉就是好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P:
FMSC刷800*480的图片不行,不刷图没问题。
要刷图 用带LCD接口的

就是用FSMC刷图。。有没有稍快点的方法啊。。。。1秒也行啊。现在flash用的是spi读取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N:
说换单片机的都是瞎扯蛋。我用F103VE的FSMC刷9341控制器的240*320液晶,纯色刷图速度接近每秒接近百帧 ...

纯色是很快。。问题是刷图就很恶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使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F103VET6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的什么芯片?

f103vet6

这个我们有出售,有需要可以找我 15986769766

网友T:
只刷新变更的地方

网友R:
引用 楼主:
就是用FSMC刷图。。有没有稍快点的方法啊。。。。1秒也行啊。现在flash用的是spi读取数据
...

你不能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得刷新,协议开销太大。
要一批一批的刷新,做一个缓冲区,每次从flash读取一批,然后再往屏幕刷新一批。
另外,还可以用DMA做读取和刷新。这边刷新,那边读取下一批。

网友U:
DMA可以快点

网友V:
我们是ST的代理分销商,有用到的可以联系我  Owen 159867697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