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移植ucos

楼主(2018-02-27):
先发帖。
到哪里搞个L4+的板子呢

//2018.3.1
向朋友搞到一块板子

@,感谢大神指导

楼主:
拿到板子后,插上电,有个默认程序,查看管理器,部分驱动没有装好,网上搜索即可解决问题。

楼主:
链接找到官网,账号没登录上去,在armfly论坛同样搞到一个驱动,如附件所示

楼主:
安装好之后,就有stlink驱动和虚拟的串口

楼主:
根据网上找的ucos代码,进行简单修改后,编译,编译时间有点长,

楼主:
下载之前先设置下

楼主:
运行结果,在串口上显示的:

网友:
买个,去淘宝买

网友A:
这个ucOS官网或者cube开发包里面就有现成的吧。

网友:
板子最为重要了,没板子玩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ucOS官网或者cube开发包里面就有现成的吧。

是嘛,不清楚...
那应该叫跑个ucos...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嘛,不清楚...
那应该叫跑个ucos...

还有freeRTOS好像每个单片机都支持。

网友B:
我去,板子都没。

网友C:
可以去申请一个。

网友D:
移植成功了吗

网友E:
我以为是教程呢

网友F:
看看试用上有没有

网友G:
可以软件模式。

网友C:
多多参加21ic的活动。

网友D:
ucos系统怎么样

网友E:
来个移植ucos的模板。

网友F:
21ic有很多的板子可以试用。

网友G:
ucos在stm32f1运行的比较多。

网友H:
不得不为你点赞

网友I:
参加活动,二姨家送板卡

网友:
可以空想下

网友J:
快去参加活动

楼主:
搞到一块板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A:
这个ucOS官网或者cube开发包里面就有现成的吧。

你找个现成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