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5529LP 处理数据占用时间太长

楼主(2018-02-27):
msp430F5529LP 主时钟25M    但是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   频率只有1M   .  所以处理AD采样后的数据占用很多时间,请问要怎么解决???

网友A:
在MAIN函数里while(1)放输出,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B:
一个反翻转io的语句。根据它对应的机器周期数,算出时钟周期数。注意你的语句是否达到最精简的程度。  当然这这是个翻转io的例子

网友C:
确定你的时钟配置的正确的。如果还是占用时间太长。那是不是你的语句本身就很耗时。

网友D:
反正翻转速度不可能达到cpu的频率。会有一定差距。至于当前是否达到最快,一方面看语句是否达到最简

网友E:
cpu的频率能否提高

网友F:
楼主应该用的是他人的程序,那么应该先读懂程序,显然该程序的编制并不适合你的应用,需要进行流程优化或重新编制

网友G:
430的数据运算能力并不强,数据运算量大时,需要先预估处理时长,然后再根据需要进行器件选型。

网友H:
需要先人工估算一下计算时间,看MCU的运算速度是否满足

网友I:
看下程序里面是不是有死循环的

网友J:
使用外部中断

网友K:
是在等待ADC转换吗

网友L:
楼主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M:
可以换个其他的芯片。

网友:
使用外部的ADC芯片呢

网友J:
在ADC中断处理数据。

网友K:
使用扫描实现。

网友L:
不要在中断里面做数据处理。

网友M:
使用高速度的ADC。

网友:
或者使用高频率的MSP430

网友N:
在哪里处理的AD?

网友O:
while(1)放输出是什么意思?

网友P:
需要处理什么数据

网友Q:
需要做什么?

网友R:
只能优化算法了。

网友N:
是中断处理的数据吗

网友O:
是扫描处理吗?

网友P:
是ADC数据有问题吗

网友Q:
处理AD采样后的数据需要做什么

网友R:
优化算法,将计算量降低。

网友P:
是1Mh的采样频率吗?

网友S:
单片机频率只有1M吗

网友T:
优化算法。

网友U:
你的意思是占用采集数据的时间吗

网友V:
都没有看明白是什么问题

网友W:
楼主要处理什么数据呢

网友S:
怎么不使用12Mhz的晶振呢

网友T:
使用简单的算法进行处理。

网友W:
中断的频率是1Mhz对吗?

网友V:
是不是处理器中断占用的时间太长了?

网友U:
使用外部中断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