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有效清空FIFO

楼主(2018-02-27):
最近在F28035最小系统板子上开发一个DA卡系统,一块板子发送数据,另一块板子接收数据,需要通过发送和接收FIFO收发数据,接受和发送FIFO都能存放4个字节的数据,所以我的设计的是接收FIFO每接收到4个字节数据就产生一个接收中断读取FIFO中的数据。但是这样的话会有缺陷,如果发送数据和接收数据都在不间断进行,数据收发都不会产生错误,如果中断,比如信号传输线断开又连接上,这时候数据接收就会错误,我的解决方法是每当发送一个数据块(4个字节)时,就对接收FIFO进行清空,这样就不会因数据接收错位而错误接收数据了,问题出来了,如何有效的清空FIFO??

网友A:
队头和队尾指针重合

网友B:
FIFO是一个寄存器,没有什么指针啊

网友C:
不管内容,只动指针

网友D:
“对接收FIFO清空”,手册上明确说明使用读的办法。

占了几个FIFO也可以知道。

网友E:
楼主应该使用全双工功能,我觉得这样更好,

不管你指的是SCI还是SPI,都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F: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复位FIFO指针为0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重新启用FIFO

这样岂不是更简单?

网友G:
这样是简单,但还要重新设置FIFO。

网友H:
如果FIFO里面的数据不使用,还清它干吗?
如果FIFO的数据是有用,那么必须要读它,一读不就自动清除了吗?

网友I:
Sci*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Sci*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这两句是可以使用的,但记得不能在SCI中断里面调用。

网友J:
FIFO芯片应该有专门的引脚处理啊

网友K:
FIFO是一个寄存器

网友L:
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M:
没有相关的寄存器吗?

网友N: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0;

网友O:
如果FIFO里面的数据不使用,还清它干吗?

网友K:
这个怎么清除呢?

网友L:
FIFO应该写入数据之后就会清除吧。

网友O:
一读不就自动清除了吗?

网友N:
ScibRegs.SCIFFRX.bit.RXFIFORESET=1;       //重新启用FIFO

网友M:
应该有清除fifo的寄存器才对。

网友P:
直接读取完成就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A:
队头和队尾指针重合

这个是什么实现的方法

网友R:
引用 网友B:
FIFO是一个寄存器,没有什么指针啊

就是简单的读取FIFO。

网友S:
断电之后就会自动清空了。

网友T:
是串口的FIFO吗

网友P:
FIFO是只要读取就可以。

网友Q:
引用 网友A:
队头和队尾指针重合

FIFO是队列吗

网友R:
引用 网友B:
FIFO是一个寄存器,没有什么指针啊

手册上写的有清空fifo的寄存器吗

网友S:
将芯片复位处理一下。

网友T:
发送数据就不要使用发送中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