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编程让电机q轴电流按正弦变化

楼主(2018-02-27):
怎么编程让电机的q轴电流按正弦变化?
下面是程序
IQ电流PID调节控制
//======================================================================================================
                IQ_Ref=IQ_Given;
                IQ_Fdb=iq;

                IQ_Error=IQ_Ref-IQ_Fdb;

                IQ_Up=_IQmpy(IQ_Kp,IQ_Error);
                IQ_Ui=IQ_Ui + _IQmpy(IQ_Ki,IQ_Up) + _IQmpy(IQ_Ki,IQ_SatError);

                IQ_OutPreSat=IQ_Up+IQ_Ui;

                if(IQ_OutPreSat>IQ_OutMax)
                        IQ_Out=IQ_OutMax;
                else if(IQ_OutPreSat<IQ_OutMin)
                         IQ_Out=IQ_OutMin;
                else
                        IQ_Out=IQ_OutPreSat;

                IQ_SatError=IQ_Out-IQ_OutPreSat;

                Uq=IQ_Out;

网友A:
既然已经在dq上了,为什么还要正弦变化

网友B:
理想情况下,合成矢量在坐标系的运动是一个理想圆,角速度是abc坐标系下的w,整个周期在dq轴上的投影就是正弦变化的

网友C:
反过来如果dq轴的变化是正弦规律,那么合成矢量就是一个圆。但是实际控制应该是给定合成矢量是V,根据输出频率的关系得到角速度w,那么任意时刻的相角alpha也是可知的,V*Cos(wt),V*sin(wt)就是dq轴上的投影,就是正弦变化的了。不知道说得对不对

网友D:
IQ_Given 给定个正弦?    目的是什么?  测试电流环带宽吗

网友E:
dq轴不是旋转坐标吗?坐标是旋转的,但是电流是静止的。αβ轴上的电流才是正弦变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