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关于OB2202的设计问题

楼主(2018-02-27):
开关电源芯片OB2202,3脚检测电流的脚会随着时间反馈电压有缓慢上升,并且根据网上资料有查到内部带了温度自保护,不知道这个温度自保护应该怎么检测。论坛有用过这个芯片的大神么,有什么注意的地方不

网友A:
这种芯片有内部带了温度自保护,都是芯片内部做死的

网友B:
手册说关机温度是140°,但确实找不到哪个管脚检测
建议咨询一下芯片厂家技术

网友C:
芯片内部有做OLP,这个大概就是所谓的过温保护了,电流过大到FB脚内部,芯片过流保护了,体现在外面自然是温度升高导致的保护

网友D:
过温保护内置芯片里面的,没有哪个脚体现的,现在的电源芯片都是这样

网友E:
过热保护是芯片内部直接测量晶圆的结温,一般的结温上限是150℃吧,外部测量一般只能获得到封装壳体case的温度,然后可以通过芯片的热阻θjc以及功耗来推算出结温。

网友F:
嗯, 这是芯片内部的温度保护, 你要考虑的是怎么降低芯片的功耗以降低温升哦
这个功耗呢, 跟 PWM 的频率有关, 也跟驱动 MOS 管的驱动电流, MOS 管的型号有关

网友G:
能达到1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