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家帮帮忙,关于串口数据处理问题的新人求助。

楼主(2018-02-27):
昨天刚拿到秉火 F103 指南者这块板子,初学者想要做一个程序,是一个外部雷达模块通过异步串行接口输入位置信息, 然后经过判断触发不同的相应功能(蜂鸣器、LED)。位置信息格式如下:
0xff,0xff,0xff,0x**,0x**,0x00,0x00,0x00
前三组 0xff 是数据头,接下来的 0x** 是 16 位距离信息的高 8 位,第二个 0x** 是距离信息的低 8 位。共 16 位的二进制数据表示目标的距离,单位是 cm。接下来的三组 0x00 是数据尾。串口采用通讯格式为 1 位启始位,8 位数据位,1 为停止位,无奇偶校验。
然后我根据教程手册和教程的 Usart1 触发 LED 灯的程序更改了一下,主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_led.h"
#include "bsp_usart.h"
#include "./beep/bsp_beep.h"

void Delay(__IO u32 nCount);
uint16_t ucTemp1;
int main(void)
{
  int i=0;
  uint16_t a,b;
  while(1)
  {

   ucTemp1=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if(ucTemp1==0xff)
   {
     i++;
   }
   if(i==3)
   {
     a=(ucTemp1<< 8)&0xFF00;
   }
   if(i==4)
   {
      b=(ucTemp1&0xFF)|a;
      if(0x64<b&&b<0x2BC)
     {
      BEEP(ON);
      Delay(0x0FFFFF);
      LED_RGBOFF;
     }
     else
     {
      BEEP(OFF);
      Delay(0x0FFFFF);
      LED_RED;
      }
     i=0;
     }
   }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没有报错,但为什么最后运行起来没反应。。希望有大神能帮我看下。一点头绪也没有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debug调试呀
1.串口能收到值?收不到,查软件配置,硬件接线;
2.能的话,看收到的值和你预想的对不对?不对,看波特率之类的

网友B:
1. 仿真调试,先看看串口能不能接收到数据,如果能将数据存起来,查看数据格式是否正确;
2. 不过不能接收到数据,看看串口能不能发送数据,整个串口有没有工作起来;
3. 查看你的串口波特率等参数设施是否和雷达的一致;
4. 确认雷达有没有数据输出;
5. 确认硬件线连接是否正确;

网友C:
串口接受吗

网友D:
单步调试查看寄存器

网友E:
串口收不到吗

网友F:
是不是共地了吗

网友G:
串口的有问题吗

网友C:
是不是数据接受的问题

网友D:
可能寄存器没有收到数据。

网友E:
雷达模块是什么接口

网友G:
可能数据收不到了。

网友F:
没有共地,可能收不到数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雷达模块是什么接口

usart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F:
没有共地,可能收不到数据的。

共地是接地吗,我雷达模块接的是单片机的GND口,这样算共地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共地是接地吗,我雷达模块接的是单片机的GND口,这样算共地吗

这样算共地了。

网友E:
这样判断是不对的吧。

网友I:
判断前三个字符是0xff,然后读取后两个字符。

网友J:
最简答的就是判断0xff 然后读取后面两个数组

网友K:
保存到数组,然后判断。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共地是接地吗,我雷达模块接的是单片机的GND口,这样算共地吗

还不行吗?

网友E:
你采用数组移位判断。

网友I:
楼主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处理。

网友K:
8个数组,然后保存移位,判断前三个字符和后三个字符。

网友J:
楼主没有判断标志位。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没有判断标志位。

标志位是本身数据就存在的吗,如果需要判断正负的话,我已经&上0x00FF取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处理。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方面吗?是要将数据编入数组判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保存到数组,然后判断。

您好,如果用数组判断的话起始位和停止位要不要加入数组,会不会影响数组的判断呢?我对这方面还不太理解。

楼主:
我一直接着一直没反应,看来不是接地的问题

网友L:
系统时钟,串口配置了吗?

网友M:
少一个接受完一帧数据的标志位,

网友M:
引用 网友M:
少一个接受完一帧数据的标志位,

也可以判断帧头和帧尾接受完了,说明一帧数据接受完毕然后再对中间的数据逐一判断

网友:
1、串口接受中断设置一个断点,确认接收数据正确
2、逐步调试、确认主函数内处理数据正确

网友N:
楼主串口都不用初始化就工作???

网友N:
楼主免费送给你:
#define cHead1P                                        0
#define cHead2P                                        1
#define cHead3P                                        2
#define cDataHP                                        3
#define cDataLP                                        4
#define cHead4P                                        5
#define cHead5P                                        6
#define cHead6P                                        7

#define cHead1                                        0xFF
#define cHead2                                        0xFF
#define cHead3                                        0xFF
#define cHead4                                        0x00
#define cHead5                                        0x00
#define cHead6                                        0x00

#define cMAX_BUF_SIZE                        200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rxBuf[cMAX_BUF_SIZE];
        uint8_t rxFlag;
        uint8_t rxLen;
}RxMsg_Type;

typedef struct
{
        uint8_t txBuf[cMAX_BUF_SIZE];
        uint8_t txIndex;
        uint8_t txLen;
}TxMsg_Type;

RxMsg_Type rxMsg;
TxMsg_Type txMsg;

bool sInvRxAnalysis(RxMsg_Type *pvRxMsg, uint16_t *pvRadarVal)
{
        if(pvRxMsg->rxBuf[cHead1P] != cHead1 ||  pvRxMsg->rxBuf[cHead2P] != cHead2 || pvRxMsg->rxBuf[cHead3P] != cHead3 \
                || pvRxMsg->rxBuf[cHead4P] != cHead4 || pvRxMsg->rxBuf[cHead5P] != cHead5 || pvRxMsg->rxBuf[cHead6P] != cHead6)
        {
                return false;
        }
        if(pvRxMsg->rxLen != 8)
        {
                return false;
        }

        *pvRadarVal = pvRxMsg->rxBuf[cDataHP];
        *pvRadarVal <<= 8;
        *pvRadarVal += pvRxMsg->rxBuf[cDataLP];
        return true;
}

void sInvRecvProcess(RxMsg_Type *pvRxMsg, uint8_t value)
{
        static uint16_t index = 0;

        switch( index )
        {
                case 0:
                {
                        if(value == cHead1)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
                        break;
                }
                case 1:
                {
                        if(value == cHead2)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
                        else
                        {
                                index = 0;
                        }
                        break;
                }
                case 2:
                {
                        if(value == cHead3)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
                        else
                        {
                                index = 0;
                        }
                        break;
                }
                case 3:
                case 4: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break;
                }
                case 5:
                {
                        if(value == cHead4)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
                        else
                        {
                                index = 0;
                        }
                        break;
                }
                case 6:
                {
                        if(value == cHead5)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
                        else
                        {
                                index = 0;
                        }
                        break;
                }
                case 7:
                {
                        if(value == cHead6)
                        {
                                pvRxMsg->rxBuf[index++] = value;
                                pvRxMsg->rxLen = index;
                                pvRxMsg->rxFlag = 1;
                                index = 0;
                        }
                        else
                        {
                                index = 0;
                        }
                        break;
                }
                default:
                        break;
        }
}

void uctsk_com(void *p_arg)
{
        uint16_t uwRadarVal;

        if(rxMsg.rxFlag)
        {
                rxMsg.rxFlag = 0;
                // 数据解析
                if(sInvRxAnalysis(&rxMsg, &uwRadarVal))
                {
                        // 数据处理
                        switch( uwRadarVal )
                        {
                                default:
                                        break;
                        }
                }
        }
}

void sUSART2_ISR(void)
{
        if(_BIT_TST(USART2->SR, 3))
        {
                _BIT_CLR(USART2->SR, 3);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RXNE) != RESET)                        //数据接收中断
        {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RXNE);
                sInvRecvProcess(&rxMsg, USART_ReceiveData(USART2));
        }

        if(USART_GetITStatus(USART2, USART_IT_TC) != RESET)                                //数据发送完成中断
        {
                USART_ITConfig(USART2, USART_IT_TC, DISABLE);
                USART_ClearITPendingBit(USART2, USART_IT_TC);
        }
}

网友O:
1)参考雷达数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等,设置串口
2)建立一个数组,作为接收缓冲区
3)使能串口,在接收中断中接收数据,接收到最后字节后,停止接收,禁止接收中断,置位完成标志
4)进入主程序,处理接收的数据,清空缓冲区,清零完成标志,使能接收中断,

反复循环如上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N:
楼主免费送给你:
#define cHead1P                                        0
#define cHead2P                                        1

就最后能勉强看懂,这个直接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O:
1)参考雷达数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等,设置串口
2)建立一个数组,作为接收缓冲区
3)使能 ...

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L:
系统时钟,串口配置了吗?

我把初始化的函数注释掉了。。忘了用

网友P:
共地后,用示波器看,如果有波形证明有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O:
1)参考雷达数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等,设置串口
2)建立一个数组,作为接收缓冲区
3)使能 ...

数组是10个还是8个呢,起始位和终止位算不算,最后字节设置变量计算接收完毕还是什么。我再研究一下。

网友Q:
引用 楼主:
标志位是本身数据就存在的吗,如果需要判断正负的话,我已经&上0x00FF取正了。 ...

以前做GPS识别的时候也这样。

网友R: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方面吗?是要将数据编入数组判断吗

这个确实最简单的方式了。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你采用数组移位判断。

网友Q:
引用 楼主:
标志位是本身数据就存在的吗,如果需要判断正负的话,我已经&上0x00FF取正了。 ...

最后还是通过数组移位判断的。

网友R:
引用 楼主:
您好可以具体说一下是哪方面吗?是要将数据编入数组判断吗

只使用三个数组移位,都是0xff进行判断。

网友S:
引用 网友E:
你采用数组移位判断。

直接计算0xff个数也可以

网友T:
建议你去看一下编译原理相关的书。这种输入协议处理本质上和编译是一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T:
建议你去看一下编译原理相关的书。这种输入协议处理本质上和编译是一致的。 ...

好的我去看一下。。主要我只是临时要做个东西需要这个,之前没有系统学习过。

网友O:
引用 楼主:
数组是10个还是8个呢,起始位和终止位算不算,最后字节设置变量计算接收完毕还是什么。我再研究一下。 ...

10,可以使用的下标是0-9,0-8存放接到的雷达数据,最后一个存放结束标记'\0'。每次读取和处理完成之后,记得使用memset语句,清零这些数据给你一段我在项目中使用无数次的一段程序,基于Atmga16a

volatile unsigned char datarcv[10];  //千万不要少了volatil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k;

ISR(SIG_USART_RECV)
{
//while(!(UCSR1A&(1<<RXC1)));
  UCSRA |= _BV(RXC);
  loop_until_bit_is_set(UCSRA,RXC);
  tk = UDR;
  if(tk == 0xff) k=0;
    datarcv[k++]=tk;
  //string_out(datarcv);
  if(k==6)        或 if(tk==0xxx)// 接收完成一桢,0xxx表示最后一个字符
    rcvhandle=1;
}

主程序中
if(rcvhandle)
{
   你的语句;
   rcvhandle=0;
   memset(datarcv,'\0',10);
}

这样子可以把前面两个oxff忽略掉,直接从第三个oxff接收,足够了。剩余几个字符数组元素可以不用,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U:
串口相关的帖子总是这么火

楼主:
引用 网友O:
10,可以使用的下标是0-9,0-8存放接到的雷达数据,最后一个存放结束标记'\0'。每次读取和处理完成之后, ...

看不太懂tk  rxc都是怎么定义的,但还是谢谢您

网友O:
WinAVR 下有个avr 目录,里面include目录下有全部的AVR芯片的头文件。iom 16a.h就是atmega 16a 的头文件,内有寄存器和位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O:
1)参考雷达数据的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等,设置串口
2)建立一个数组,作为接收缓冲区
3)使能 ...

您好我的中断函数这么写可以吗,然后定义全局变量在主函数里判断
// 串口中断服务函数
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void)
{
if(USART_GetITStatus(DEBUG_USARTx,USART_IT_RXNE)!=RESET)
        {
                //--------------------以下为判断函数--------------
    uartTemp=USART_ReceiveData(DEBUG_USARTx);
        if(uartTemp==0xff)
          {
                i++;
          }
        if(uartTemp==0x00)
          {
                n++;
          }

   if(i==3)
          {
                 a=(uartTemp<< 8)&0xFF00;
          }
         if(i==4)
          {
                 b=(uartTemp&0xFF)|a;
          }
}
}
以下是主函数
extern uint8_t uartTemp[10];
extern uint16_t a,b;
extern int n,i;
int main(void)
{                USART_Config();
        LED_GPIO_Config();
        BEEP_GPIO_Config();
while(1)
{ if((0x64<b&&b<0x2BC)||n==3)
                        {
                                BEEP( ON );
                                Delay(0x00000F);
                                LED_RGBOFF;
                                n=0;
                                i=0;
                        }
                        else
                        {
                                BEEP( OFF );
                                Delay(0x00000F);
                                LED_RED;
                        }
}
}

网友O:
在中断函数中设置一个接收完成标志位,主函数中判断这个标志位是否置位即可。处理完成之后,再清零这个标志位,准备下次接收。为稳定性考虑,在处理接收到的字符串时,要禁止串口的接收功能。否则,处理时再接收到数据,可能会出现死机问题。看中断函数,数据没有保存,接收到的数据帧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