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中实现延时问题

楼主(2018-02-27):
求教各位大神,我想实现一个延时,但是时间为小数,用一般的延时函数想半天也不知道怎么实现,有人知道怎么实现吗?求教,谢谢

网友A:
不是很能理解你的延时时间为小数是什么,例如多少?

网友B:
为什么小数就不能实现呢,你可以通过几个数进行凑啊 比如说1ms+10us等

网友C:
时间为小数,在程序中,应该可以转换成整数处理。并适当调延时函数的单位延时时间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
利用现有的delay_us  或delay_ms都可以的。

网友E:
有提供的延时函数   比较准确    内部使用汇编实现
如果不是要求很准确的话   自己写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F:
时间为小数是什么意思

网友G:
需要多长时间的延时呢?

网友H:
小数也能转换为更小的单位

网友I:
你要实现多长时间?

网友J:
你把代码写出来看看。

网友G:
DSP的精度还是非常高的。

网友H:
定义为us级别。

网友J:
难道不会时间单位转换吗

网友I:
能到ms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