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中需要存储和配置的参数个数有上百个,怎么处理?

楼主(2018-02-27):
求助,现在msp430中需要存储和配置的参数个数有上百个,就是每一个参数有一个序号比如0x4001,参数数量少的时候我用数组存储,现在数据量比较大,而且除了对参数的读和写,还要求序号4001可以配置成别的参数,像这种数据处理还用两个数组表示吗?还是有更好的处理方式?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没太懂你的参数有序号是什么意思
如果数据结构复杂的话就用结构体
数据量比较大的话,可以存储在flash或者fram中

网友B:
使用结构体。

网友C:
这个序号是连续的吗?

网友D:
这个配对吗?

网友B:
然后定义一个结构体的数组。

网友C:
序号连续可以省略一个数组。

网友D:
只能保存到数组里面了

网友:
用结构体方便些

网友E:
序号都是连续的吗?

网友F:
直接保存到flash里面

网友G:
使用结构体定义。

网友G:
可以保存到最后几位参数。

网友H:
struct 结构体。

网友I:
参数只能通过二维数组定义了。

网友E:
序号连续为什么要定义序号呢?

网友F:
或使用SD卡保存参数。

网友G:
定义一个开始一个结尾不就行了。

网友I:
二维数组定义也不是很难。

网友H:
楼主可以设置结构体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