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455与c6678芯片的directIO的数据包读写的最大长度是否一样?

楼主(2018-02-27):
我在c6455的手册中发现srio的directIO模式中数据包长度最大为4k,而c6678芯片对应的手册directIO里reg3的配置里可以将最大设置为1M,两者有区别吗?c6455不能达到1M吗?

网友A:
一次读写操作(可以是很多包)最多可以传送4Kbyt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读写操作(可以是很多包)最多可以传送4Kbytes?

这个是SRIO的REG3寄存器配置,虽然没说对应的芯片,但我从C6678的芯片手册推测这个图对应的是C6678的SRIO配置,其中number of data to read/write-up to 1M,c6455的对应的手册上是写的up to 4K,这个和读写操作数据包长度是不是有关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SRIO的REG3寄存器配置,虽然没说对应的芯片,但我从C6678的芯片手册推测这个图对应的是C6678的SRIO ...

应该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