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430的使用寿命

楼主(2018-02-27):
在60度的温度环境中工作,有人知道430F1xx系列和430F5xx系列的使用寿命是多少呢

网友A:
要看技术手册,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寿命不是问题

网友B:
60度好像还算好咯,查datasheet上面有没有,或者问TI技术吧! Fluke 的高级点的表都是用MSP430,这芯片还是很皮实的

网友C:
一般商业级IC的最高工作温度是70摄氏度(注意是内部温度),在这个范围内,IC的使用寿命不受影响。如果超出,需换用工业级IC。好好去看看器件手册吧

网友D:
60度对mcu本身不会有影响的,注意外围电路的老化

网友E:
现在的MCU在60摄氏度下工作也没啥问题的

网友F:
这个不好确定的。

网友G:
高温下工作时间肯定不长。

网友H:
加个散热片呢?

网友I:
这个手册也没有说明。

网友J:
也有可能其他的因素损坏了。

网友F:
都是根据芯片的工作环境。

网友G:
这个可以屏蔽层试试。

网友H:
降低芯片的工作温度。

网友J:
内部的芯片一般都能正常工作十多年吧。

网友I:
正常工作几年没有问题。

网友K:
这么高温度,不好判断的。

网友L:
需要工作到什么时候?

网友M:
跟外部元器件有关系的。

网友N:
手册上写的工作环境是多少

网友K:
加个散热片试试看。

网友O:
现在的msp430性能还是不错的。

网友N:
这个芯片都有自己的工作测试环境的。

网友M:
也有可能电源之类的击穿了。

网友L:
可以降低工作环境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