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产品保修方面的问题,保修时间应该如何定?

楼主:
请教关于产品保修方面的问题,

我查了一下关于“三包”的解释:
1.“7日”规定:产品自售出之日起7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退货、换货或修理。
2.“15日”规定:产品自售出之日起15日内,发生性能故障,消费者可以选择换货或修理。
3.“三包有效期”规定:“三包”有效期自提货之日起计算。在国家发布的第一批实施“三包”的18种商品中,如彩电、手表等的“三包”有效期,整机分别为半年至一年,主要部件为一年至三年。在“三包”有效期内修理两次,仍不能正常使用的产品,消费者可凭修理记录和证明,调换同型号同规格的产品或按有关规定退货,“三包”有效期应扣除因修理占用和无零配件待修的时间。换货后的“三包”有效期自换货之日起重新计算。
4.“90日”规定和“30日”规定:在“三包”有效期内,因生产者未供应零配件,自送修之日起超过90日未修好的,修理者应当在修理状况中注明,销售者凭此据免费为消费者调换同型号同规格产品。
5. 30日”和“5年”的规定:修理者应保证修理后的产品能够正常使用30日以上,生产者应保证在产品停产后5年内继续 供符合技术要求的零配件。
6.新三包规定从1995年8月25日起实施,凡在该日以后购买列入三包目录的产品,消费者有权要求销售者、修理者、生产者承担三包责任。对1995年8月25日以前购买的产品,只能继续按照1986年发布的《部分国产家用电器三包规定》执行。

我的疑问:
1,我理解的应该是三包这里没有强制要求产品保修多长时间,不知道3C里面有没有这方面的规定;
2,产品的保修时间,按我的理解应该是测试阶段通过测试器件线路等等的老化程度来得到的,按我的理解如果产品里老化失效最快的是某个电容,预计要4年,那么我就可以定保修时间为3年,这样是合理的吗?
3,关于各种器件的老化,线路的老化,是否有可以参考的数据,书籍之类的,小团队没钱搞专业的老化测试设备。

求前辈们解答

网友A(2018-02-28):
“三包”当然是强制的,那些个日期不就是么。如果生产厂家没有声明期限,则按法律规定的期限执行。如果生产厂家自行公示了期限,若期限长于法律规定,则按公示执行。若短于法律规定则属于无效公示,仍然必须按法律规定的期限执行。合理的保修时间是基于商业利益最大化和法律强制二者间的平衡,与技术相关,但不完全甚至不主要由技术决定。

网友B:
我来说说我遇到的产品保修奇葩事吧。
1.有客户从我这里购买了一批LED补光灯,给电子警察拍照补光用的,保修期3年,合同上签好的。到了还有一个月就满3年的时候,客户打电话给我,说LED灯没有刚开始那么亮了,要求保修。我说,如果不会亮了,我可以保修,你说亮度下降了,这个可以成本价更换发光单元。但是客户不愿意付钱,要求免费更换。最终我没理他。
2.给客户定制的产品,约定保修期1年。1年内有问题的免费保修,这没啥问题,但是客户要求给维修报告,我这边出具了维修报告,客户不认可,说不够详细,没有写明为什么会出故障,比如二极管为什么会烧毁,这些都要写清楚。
3.客户买了我一台产品,收货后不会使用,不会设置参数。我让他先看说明书,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设置参数即可。对方表示看不懂说明书。要求我这边重新发一台给他,参数按照他提供的事先设置好,收到货后把原先那台发还给我。我按照对方要求发了一台新的给他,收到对方返还的外壳都破了。过了半年,客户说又要更改参数了,要求我再寄一台给他,把在用的那台寄给我。而且要求我先寄给他新的,收到货后再返还给我。这台产品目前还在保修期内,你们说我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包”当然是强制的,那些个日期不就是么。如果生产厂家没有声明期限,则按法律规定的期限执行。如果生产 ...

谢谢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说说我遇到的产品保修奇葩事吧。
1.有客户从我这里购买了一批LED补光灯,给电子警察拍照补光用的,保修 ...

谢谢解答,
您说的第二条里,我觉得客户的要求不过分,我这边产品的维修,都是跟客户沟通一下哪里出问题了,可能的原因(是电源接错了,还是有短路,或者是进水了之类的),还有是如何维修的,然后按照成本收个维修费用,
我觉得客户问这个问题是为了避免他再用的时候犯同样的问题
第三条里客户的需求,我这边也会碰到,但是一般好好跟客户沟通一下的话,远程指导一下一般都会满足的,实在教不会了,客户就不好意思提什么发新的了,他会自己购买的(我接待这种客服比较少,碰到的都是好伺候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您说的第二条里,我觉得客户的要求不过分,我这边产品的维修,都是跟客户沟通一下哪里出问题 ...

我的产品有一路24V供电,有用户设备提供,由于各种原因,用户有时候会拔电源极性接错。我的电路上接了一个防反接二极管,不是串联,而是并联
敢烧我板子,我就烧他电源。
我跟客户说电源接反了,客户不承认啊,只是问我为什么二极管和保险丝会烧掉。
我还能说个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