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A] 【A10-OlinuXino-LIME试用】8. 制作个人照相机

楼主(2018-02-27):
在淘宝淘了一个树莓派USB插孔的摄像头

摄像头参数:
  • 镜头焦距:F6.0MM
  • 调焦范围:20MM至极远
  • 视像解析度:640*480
插入USB摄像头,可以通过下面几种方式查看是否安装成功

  1. ls /dev
可以从列表清单中看到video0设配,代表成功

或者简单点
  1. ls /dev/video*
将出现/dev/video0

另外一种直接运行
  1. lsusb
查看驱动设配

安装摄像头设配成功后,安装拍照软件包
  1. sudo apt-get install fswebcam
过程如下所示:

通过ls查看图片

也可以通过ftp远程服务器直接访问硬盘,获取图片
FTP服务器搭建过程可以参考
7. 实现FTP远程文件传输服务器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0426-1-1.html

网友A:
这个摄像头的线,是跟小卷尺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摄像头的线,是跟小卷尺一样的吗?

是的,可以收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摄像头的线,是跟小卷尺一样的吗?

可以看看这篇**:摄像头监控
https://bbs.21ic.com/icview-2480868-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