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LM358放大倍数不对

楼主(2018-02-27):
R103=75K R102=1K  R01=R109=10mR  R105=0R  输入电流=5A,PBV_MCU=5V,这样放大倍数应该是75倍,可是实际测出来输出电压只有1.6V。求大神帮忙。搞了一天了。。。。

网友A:
这样放大倍数应该是76倍,你按75算,问题不大
按你的设计,5mΩ的采样电阻,5A电流就是25mV的采样电压,放大76倍应该是1.9V
LM358失调电压2-7mV,还放大了76倍,也就是说输出1.368-2.432V都是合理的范围

网友B:
358的失调电压太大(都有信号的10%以上了),放大小信号要用失调电压小的O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放大倍数应该是76倍,你按75算,问题不大
按你的设计,5mΩ的采样电阻,5A电流就是25mV的采样电压,放大76倍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8的失调电压太大(都有信号的10%以上了),放大小信号要用失调电压小的OP。

好的,谢谢

网友C:
S3  和 S4每个通道都是5A的电流注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