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最平响应

楼主(2018-02-27):
如图所示,如果要求在直流时,幅度响应最平,则图中L和C取多少?如果要求群延迟响应最平,又该取多少?

楼主:
获取传递函数最简单的方法,当然是分压原理了,直接写结果:

楼主:
求解微分方程的标准方法,也是必须的:

对于非常复杂的网络,手算已经很困难了,可以用软件求解:

+ (  +1 )
------------------------------------------------------------------------------
+ (  +1 )
+ (  C1 ) s
+ (  C1 L1 ) s^2

楼主:
本贴目的:通过一个具体例子,让大家感知为何巴特沃兹滤波器传递函数是下图这个样子的,许多书上这个结论是直接给的。

楼主:
关于级点分布,我看许多信号与系统书上,也是直接给结论。

如果非要给个类比,说明级点为何要这样分布,请自己维基百科“法拉第冰桶实验”!!!!

由于牵扯到【解析延拓】,就不多说了,因为正是由于这个东东,有大师追打我好几年,有阴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