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语音识别

楼主:
语音识别

资源

ISD91xxx系列是以內嵌的ARM® Cortex™-M0 32位元微控制器核心為低功率、錄音及播放所最佳化的系統上晶片產品。

在音訊功能部份,ISD9xxx系列包括一顆具備80dB SNR效能的Sigma-Delta ADC,搭配具有最高至56dB增益的可程式增益放大器(PGA),以直接連接麥克風。音訊輸出是由能對8Ω喇叭輸出1W功率的差動Class D放大器 (DPWM)所提供的。

ISD9160VI能提供對於少數字彙的簡單指令,例如「開燈」、「關燈」、「退出」、「播放」等語音辨識,一旦辨識出指令(關鍵字),裝置就能在預先儲存在晶片上的快閃記憶體中的音訊提供音效。

楼主(2018-02-27):
關鍵功能

  • 喇叭獨立辨識 (SIR)
  • 適用於少數字彙之簡單指令的優異精確性
  • 目前支援九種語言及多種方言

ISD9160也提供喇叭獨立語音辨識(SD),並可由使用者訓練聽從指令。在進行訓練時,指令會透過內建的麥克風輸入直接錄製到ISD9160中。關鍵字只會對錄製指令的人產生回應。本功能可在大部份的應用中,為任何可由使用者個人化的系統提供適當的安全性。

网友A:
1W的功率不错,够用

网友B:
种类挺多的,选择也多了

网友C:
这个有意思,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http://www.nuvoton.com.cn/hq/applications/consumer/voice-recognition/Software/?__locale=zh
这里是相 ...

请问我们要识别语音通过什么软件转成ISD9160识别的语音呀,能不能把把这方面说得明白一些,谢谢

网友C:
这个放大器很吸引人,直接输出,配置机构电容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我们要识别语音通过什么软件转成ISD9160识别的语音呀,能不能把把这方面说得明白一些,谢谢 ...

直接加个话筒就是可以的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直接加个话筒就是可以的吧。

我的意思自己自定义语音通过什么软件生成ISD9160识别,并且存入到ISD9160中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自己自定义语音通过什么软件生成ISD9160识别,并且存入到ISD9160中呢 ...

去官网看啊,有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