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K8S的内部双运放模块介绍

楼主(2018-02-27):
KF8S210/310 具有两个运算放大器OP1 和OP2,内部框图如下图所示。

楼主:
运放2 失调校准步骤:
1、 设置对应 IO 端口为模拟端口;
2、 打开运放(AMP2ON=1);
3、 延迟 50us,使能运放2 自校准功能(AMPCALEN=1);
4、 延迟 50us,读出运放2 输出结果AMPCALD(AMPCTL<7>),并写入AMPPNF
(AMPCALI<7>);
5、 AMPDT<6>改写为1,延迟50us,读出运放2 输出结果AMPCALD;
6、 判断AMPCALD 和AMPPNF 是否相等,相等AMPDT<6>保持为1,不相等 AMPDT<6> 改写为 0;
7、 同样对 AMPDT<5:2>的每位做步骤5 和6 的操作;
8、 AMPDT<1:0>加 1,延迟 50us,读出运放2 输出结果AMPCALD;
9、 判断AMPCALD 与AMPPNF 是否相等,相等返回步骤8;不相等,AMPCALEN 清 0
结束运放2 失调校准。如果AMPDT<1:0>加到11 时还是不相等,也AMPCALEN 清 0 结束运放2 失调校准,开始正常运放工作。

楼主:
运放的使用步骤如下:
    使用运放时软件的设置:
1、将对应的引脚设置为模拟输入;
2、打开运放1/2(AMP2ON/AMP1ON=1)。

网友A:
模拟量的处理对滤波的要求高

网友B(2018-06-12):
参数很详细啊  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