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最小系统

楼主(2018-02-27):
  我是一名大一学生,现自学51单片机。但是现在我开始做东西了,已经做了两次最小系统都没有成功所以想请教一下,有没有成功的最小系统分享一下,同时希望大人们能说说最小系统常见故障错误。

网友A:
现在的51,单独一个芯片就是小系统了。注意供电滤波就行。
上STC网站下载一份规格书STC12C之类的规格书看看。

网友B:
说说我的经历吧,应该是经验教训,我曾经花过不少的时间做最小系统,做了很多个都没有成功,
失败的原因、错误吧“”:
1:电源供电错误,当时并没有在意啥电源的设计,没有稳压啥的,有时候可能是短路
2:电源正确,下载错误,原因很多,可能是晶振出问题,可能是接线错误,可能是复位脚一直复位导致下载不了程序,建议先检查接线是否错误,TX->RX;RX->TX。检查复位引脚电平。检查晶振是否正常。最后考虑换晶振,换单片机。。。。。

网友C:
淡定啊,我当年初学单片机,第一次做最小系统也没成功

网友C:
楼主不妨把 做的东西晒出来,大家帮你找原因

网友D:
1.淘宝买一个吧,后期再模仿;
2.不知道你是用洞洞板搭的还是用的pcb,前者初学者焊接很容易漏掉线,后者要仔细看看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D:
1.淘宝买一个吧,后期再模仿;
2.不知道你是用洞洞板搭的还是用的pcb,前者初学者焊接很容易漏掉线,后者要 ...

谢谢!这也是一个主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说我的经历吧,应该是经验教训,我曾经花过不少的时间做最小系统,做了很多个都没有成功,
失败的原因、 ...

谢谢杰杰!关注你公众号好久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杰杰!关注你公众号好久了

是嘛~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妨把 做的东西晒出来,大家帮你找原因

我不会发图片,是我自己根据电路图焊接的一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不会发图片,是我自己根据电路图焊接的一个

网友E:
首先,用万用表测所有线是否连接好,然后先查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F(2018-04-08):
成品好啦,先检测电源正负极有没有短路

网友G(2019-03-25):
前者初学者焊接很容易漏掉线,后者要仔细看看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