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做过高速AD来看看

楼主(2018-02-27):
用了AM335X的开发板,使用ad7193芯片,每次中断处理数据。linux使用request_irq进行中断处理,发现中断频率1s最多处理150次左右,希望帮忙分析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你以为这是单片机啊 。。。 如果你linux程序响应一次中断,再去读AD等返回数据  这个速度就很正常了。

一般这种AD驱动上要用DMA加BUF。 上层程序直接读取数据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