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电平转换电路中nmos损坏

楼主(2018-02-27):
常用的双向电压转换电路中,发现有几块板子nmos出现损坏,是由于ESD造成的?如何可以确定根本原因?或有什么改善措施吗?

网友A:
这也能坏?
那两端的芯片还活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也能坏?
那两端的芯片还活着吗?

活着。。

网友B:
HDMI端口?用过好多年没发现有这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HDMI端口?用过好多年没发现有这事

两端分别是 eeprom 和MCU ,是比较奇怪

网友C:
2n7002?如果是这颗注意ESD
试试换si2306

网友C:
VGS 不用选太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VGS 不用选太低的

用的是BSS138

网友D:
需要加电平转化吗?
I2C接口的E2PROM不都是宽电压的吗?

网友E:
这么低的电压,NMOS怎么会损坏呢

网友F:
可靠点用一片专用levelshift

网友:
nmos本身质量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