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D8045能用单电源供电不

楼主(2018-02-28):
AD8045用5V单电源供电能否正常工作

网友A:
可以,手册有一页的参数是单电源下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手册有一页的参数是单电源下的情况

请问一下是哪一页,没找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是哪一页,没找到

如图所示

网友B:
AD8045运放可以单电源供电,也可以双电源供电,单电源供电下需要注意共模输入电压范围,比如±5V下规格书给出的Vcom电压是-3.8V~+3.8V,如果改为单5V供电,Vcom就是1.2V~3.8V了,这一点一定要注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