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0V转0-20mA电路中的两个三极管的作用分别是什么?

楼主(2018-02-28):
(图片)

网友A:
运放的驱动能力是很差的,加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驱动能力是很差的,加三极管增加驱动能力。

那理论上增加最后面那个三极管就可以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理论上增加最后面那个三极管就可以了的?

没具体分析计算,因为2个三极管没构成达林顿,可能是反向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理论上增加最后面那个三极管就可以了的?

是的。但只使用一支三极管,需要考虑相位和使用两支三极管相反。

网友C:
第一个三极管反相,第二个三极管输出。

网友D:
就是增强驱动能力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理论上增加最后面那个三极管就可以了的?

一般运放无法输出高电压到电源电压。所以直接用最后一个三极管导致输出的最高电圧会降低非常多。
使用输出可以轨至轨的放大器理论上可以直接使用最后一级三极管

网友E:
Q1三极管工作在共射极放大下,放大倍数非常高,电路容易出现自激振荡的。使用仿真软件问题不大,但是在实际使用中,不是最优方案。
最简单的方式Q1增加负反馈,将其电压放大倍数降低到几倍甚至是1倍最佳。Q2工作在射随模式,电压放大倍数约等于1。不会对稳定性有很大影响。

不过Q1 Q2构成的电路和比较器之间没有做补偿,那么由于Q1 Q2会有响应延迟,可能即使将Q1降低到几倍的电压放大倍数上,也会出现震荡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Q1三极管工作在共射极放大下,放大倍数非常高,电路容易出现自激振荡的。使用仿真软件问题不大,但是在实际 ...

你好,U1是结成反比例运放吗?谢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好,U1是结成反比例运放吗?谢谢!

去掉Q1或者使用轨至轨
需要将+ -输入对调就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Q1三极管工作在共射极放大下,放大倍数非常高,电路容易出现自激振荡的。使用仿真软件问题不大,但是在实际 ...

那么防止震荡的最佳方案是怎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般运放无法输出高电压到电源电压。所以直接用最后一个三极管导致输出的最高电圧会降低非常多。
使用输 ...

0~20mA是怎样推导出来的?

噢,看错了,这个图是5V输入,对应的是10mA,10V时才是20mA

网友H:
1、用来增加驱动能力;2、起到隔离作用,当用来驱动容性负载时,十分容易导致运放本身自己震荡;这个课参考下运放稳定性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