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应用-电动自行车KF8S1101方案

楼主(2018-02-28):
KF8SXX系列 功能特色
·工业级MCU
·多路高速10位ADC
·4K×16 FLASH,可擦写10万次
·256B EEPROM,可擦写100万次
·内置16MHz 1%精度振荡器
·三个定时器
·2个比较器,1个固定增益运放,输出直接连接到ADC
·带死区控制的三相PWM控制单元,同步整流逻辑模块,专用寄存器控制
·工作温度-40~85 ℃

楼主:
基于KF8S1101电动自行车BLDC方案
·专为电动自行车无刷控制系统提供高性能、高可靠、低功耗和低成本的方案;
·完善的监控和系统保护功能,包括电机堵转保护、过流保护、MOS管保护、霍尔传感器错误保护等9项保护功能;
·优化的电池管理系统,充分发挥控制器、电机和电池的效率;
·超静音,柔性EABS功能;
·同步整流、能量回馈、自动延时巡航、按键巡航功能;
·电机功率和转速自适应功能;
·无HALL自动切换、自学习(可选)

网友A:
作为主控芯片?

网友B:
哪个厂商用的这个方案呢

网友B:
保护电路呢

网友C:
这个图片是用什么做的,效果很不错呀?

楼主(2018-04-23):
引用 网友C:
这个图片是用什么做的,效果很不错呀?

我也不知道,官网找的,哈哈。

楼主:
这只是一个效果图,没有保护电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主控芯片?

对,chipon作为主控芯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不知道,官网找的,哈哈。

后面问了问,使用PS做的,太牛X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