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chipon应用-基于KF8TS2402的LED调光

楼主(2018-02-28):
触摸台灯调光设计背景
1.台灯有4档:关机、100MA电流(需要PWM控制恒流)、250MA电流(需要PWM控制恒流)、500MA电流(需要PWM控制恒流);
2.实现低功耗处理;
3.按键按下后,立即改变档位,无需等待按键释放;
4.电流值大小可直接更改;
5.实现电压检测,恒流控制输入电压范围是9.5~14V,超出该范围则关闭台灯。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设计
该设计对市场上原有的产品通用硬件充电触摸台灯进行了改进,采用低功耗系列芯片KF8TS2402,使用触摸按键实现4种工作模式的切换,通过PWM进行调光调制输出,同时单片机I/O口采样输入电压和电流,实现欠压和过压保护以及恒流控制

触摸台灯总体结构框图
关键器件KF8TS2402是一款具有高抗干扰的用于LED 灯光亮度调节及开关控制的带触摸功能的芯片,SOIC-8封装,通过外挂电容调节触摸按键灵敏度。内置2K×16FLASH程序存储器、272×8位的数据存储器和64×16位的BLOCK EEPROM,工作电压范围广
1. 芯片特殊功能
超强的防水功能,即使触摸面板有水雾、水洼仍可正常工作;
低功耗休眠模式;
灯光亮度可根据需要任意调节,选择范围宽,操作方便;
应用电路简单,外围器件少,加工方便,成本低;
抗电源干扰及手机干扰特性好;
EFT 可以达到±4.2KV 以上;
近距离、多角度手机干扰情况下,触摸响应灵敏度及可靠性不受影响;
可在有介质(如玻璃、塑料、陶瓷等)隔离保护的情况下实现触摸功能,安全性高;
外接电容调整按键灵敏度高电源电压抑制比。
2. 芯片工作条件
工作电压2.3V5.5V  工作温度范围:-4085℃(工业级)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功能介绍
触摸台灯有4档可调:初始上电灭低档位中档位高档位灭,依次循环。初始上电时,灯为关灭状态。点击触摸按键一次后PWM调节输出100mA低档位电流,再按一次触摸按键PWM调节输出250mA中档位电流,第三次点击触摸按键PWM输出调节500mA高档位电流.每次在点击触摸开关改变LED灯光亮度时,通过PWM调节占空比输出使灯光由一个低亮度缓慢平滑过渡到高亮度,在点击触摸关灯时,使灯光由当前亮度缓慢平滑降低直至关灭,从而达到亮度缓慢变化的视觉缓冲效果,起到保护眼睛和视力的效果。各档位电流值大小可根据客户需要设计。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产品特点
MOS和单片机的软硬件结合实现系统的四档电流稳定切换,节约硬件成本,节省PCB空间
具有恒流输出功能,电流值大小可根据客户需要调节。
系统具有恒流、低功耗、欠压及过压保护功能。

网友A:
板子有多余的吗,让我学习学习

楼主(2018-04-23):
引用 网友A:
板子有多余的吗,让我学习学习

木有,这是官方的方案,可以向官方申请。

网友B(2019-07-12):
代码能开源吗

网友C:
8 位触摸专用微控制器KF8TS2402

网友D:
性能怎么样呢

网友E:
这个是怎么操作的?

网友F:
有相关的说明书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设计
该设计对市场上原有的产品通用硬件充电触摸台灯进行了改进,采用低功耗系列 ...

功耗怎么样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功能介绍
触摸台灯有4档可调:初始上电灭→低档位→中档位→高档位→灭,依次循环 ...

不错。

网友I:
是楼主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设计
该设计对市场上原有的产品通用硬件充电触摸台灯进行了改进,采用低功耗系列 ...

电容式控制方案。

网友K:
引用 楼主:
触摸台灯调光产品特点
单MOS和单片机的软硬件结合实现系统的四档电流稳定切换,节约硬件成本 ...

还有过压保护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