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chipon应用-移动电源KF8F213方案

楼主(2018-02-28):
基于KF8F213移动电源方案
           ·内置 2K / 4K Flash
           ·内置同步升压,高可靠,高效率
           ·2.0~5.5 V 操作电压
           ·低功耗(待机状态<1uA)
           ·外接元器件极少(内置高精度振荡器、可靠的上电/掉电复位系统)
           ·高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强、I/O可承受8 KV ESD和4.2 KV快速脉冲干扰
           ·16/20/28-pin的SOIC、SSOP封装

楼主:
可选型号
             ·KF8F213      2K/20pin
             ·KF8F213      2K/16pin
             ·KF8F333      4K/28pin

楼主:
KF8单片机 方案优势
              ·集成充电管理与升压功能,内置高精度参考源,配合外围简洁的硬件线路,
                  较好解决反充电等关键问题
              ·LED照明
              ·快速充电-涓充/恒流/恒压
              ·高效放电-恒压/限流
              ·同步整流:效率最高达93%以上
              ·输出电压5V、最大输出电流2.1A
              ·软件模拟,参数定制
              ·充电保护-过充自动保护
              ·放电保护-低电量自动保护
              ·待机电流低于10uA、传统为100uA
              ·原件少、功能强,高性能稳定,性价比极,目前已被广泛采用

网友A:
这个是用于锂电的吗,不要电源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