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KV静电,通过橡胶护套后对屏蔽层放电,导致设备通信失败

楼主(2018-02-28):
±15KV静电,通过橡胶护套后对屏蔽层放电,导致设备通信失败
在原本设计时采用橡胶护套放置电路击穿,USB屏蔽线通过电脑外壳连接大地良好
尝试一下方案:
1.电源地与屏蔽地直连,设备正负均不通过;
2.电源地与屏蔽地通过1M电阻连接,设备正15K通过,负15V设备挂掉;
3.电源地与屏蔽层通过0.1UF电容连接,设备正负均不通过。
请问下有什么改进方案吗,或者如何修改线缆,使静电对屏蔽层无法放电成功

楼主有兴趣聊聊吗?可以加我QQ:108734677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产品呀,TVS管有加吗?

网友B(2018-04-13):
ESD问题可以联系我,免费提供方案18549815080

网友C:
要具体测试才知道,我司是世晶半导体(深圳)有限公司,我们公司是专业做防护器件的,在深圳有实验室,如果离的近的话可以来我们公司测试一下,公司也有专业的FAE帮忙整改!如需测试整改可以加我QQ  635316404 电话 131637935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什么产品呀,TVS管有加吗?

TVS管有加的,设备端口不会被打挂,但是可能会造成死机

网友D(2018-06-08):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2018-07-30):
这打的是信号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没有,暂时通过重新上电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打的是信号线?

不是,打的线缆外表皮,也就是屏蔽层

网友F(2018-08-29):
检查屏蔽层接地问题

网友G:
共模电感加TVS配上良好接地基本上不会出问题

网友H:
换线,换屏蔽层编织密的线。还有屏蔽层与插件的接头是不是很好的连接。

楼主(2018-10-08):
引用 网友H:
换线,换屏蔽层编织密的线。还有屏蔽层与插件的接头是不是很好的连接。

已经换过了,增加橡胶厚度可以改善,屏蔽层编织密没有改善,是EMI导致的,在设备外围添加了抗干扰挡板(标准接大地)后,有时也会出现死机

网友I(2018-12-05):
引用 楼主:
已经换过了,增加橡胶厚度可以改善,屏蔽层编织密没有改善,是EMI导致的,在设备外围添加了抗干扰挡板( ...

请问楼主,EUT是金属外壳吗?正常来讲,如果USB线屏蔽层良好接地,USB接口做好ESD保护,是不会有这种问题的。你增加线材橡胶厚度是扩大耦合距离情况会有改善,但他们没有对USB接口端打静电吗,这样橡胶厚度应该帮助不大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请问楼主,EUT是金属外壳吗?正常来讲,如果USB线屏蔽层良好接地,USB接口做好ESD保护,是不会有这种问题 ...

EUT是金属外壳,内部连接了屏蔽线,外壳接地,但电流导入到大地的过程中,还是会导致USB挂掉

网友J(2019-01-24):
画个图,问题没描述清楚,怎么解决。

网友K:
加共模线圈试下

网友F:
可以一方面更换橡胶垫,增大绝缘,另一方面屏蔽层可靠接地

网友I(2021-11-19):
引用 楼主:
EUT是金属外壳,内部连接了屏蔽线,外壳接地,但电流导入到大地的过程中,还是会导致USB挂掉 ...

屏蔽线没有360°低阻抗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