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芯片] lt8920关于干扰,跳频的请教

楼主(2018-02-28):
请问有用过lt8920的吗?芯片受到干扰,跳频的时候需要采取什么方法啊。有一个叫RSSI的不知道怎么用,是用这个来跳吗?还是 随机的跳

网友A:
RSSI是场强信号,与是否该跳频无关。跳频需要事先约定一个频道表,根据通讯是否成功决定是否跳频,或者始终跳,用伪随机算法。

嗯,大哥老面孔了,谢谢你。目前我也是这么做的,想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2021-07-19):
引用 网友A:
RSSI是场强信号,与是否该跳频无关。跳频需要事先约定一个频道表,根据通讯是否成功决定是否跳频,或者始终 ...

什么是伪随机算法

不是简单几句话能说清的,自行在网上检索吧,相关信息和讲解很多的。

网友C(2022-04-24):
RSSI是接收信号强度,不是跳频

网友D(2023-06-24):
请教下,LT8920读寄存器,一直不成功。(SPI的器件也用过几个的。)能否教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