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教:N76E003 硬件SPI是否支持单线双向SPI

楼主(2018-02-28):
目前需要互联的芯片只支持单线双向SPI,不知道N76E003是否可以?

网友:
不支持吧,必须三根线

网友A:
前段看到有人问STM32支持这个单线不,,,我看人家都说不支持。

网友A:
多线的可以IO模拟,不了解这个单线是怎么玩,如果可以IO模拟,楼主就可以试试

网友B:
至今不知道哪个单片机支持这个。

网友C:
不支持,没听说过这个。

谢谢,已经模拟成功。另,ST支持单线双向的spi

楼主(2018-04-12):
引用 网友A:
前段看到有人问STM32支持这个单线不,,,我看人家都说不支持。

嗯,谢谢。STM8S003的支持。新唐的不支持,只能模拟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谢谢。STM8S003的支持。新唐的不支持,只能模拟了。

模拟有时候比硬件的还好用。因为毕竟容易实现,特别是51内核的。

网友D:
厉害,还没见过这个单线的SPI协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