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上的LVDS显示屏,接口是标准的吗?

楼主(2018-02-28):
(无正文)

网友A:
显示屏的LVDS接口是标准,但两根线的可不是LVDS接口,标准车载显示屏的两线接口只有AV和BNC,二者其实是一码事,信号是模拟的。两线数字信号也有,但不是标准,一般用串行器/解串器做。专用的小屏也有I2C、CAN甚至串口的,但都算不上是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显示屏的LVDS接口是标准,但两根线的可不是LVDS接口,标准车载显示屏的两线接口只有AV和BNC,二者其实是一 ...

谢谢,了解了!!两线应该是差分模拟信号!

网友B:
lvds一般会有4对线甚至更多

网友C:
2根线可能是模拟,也可能是V-BY-ONE,还可能是FPD-Link,还有E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