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 板卡资料大分享

楼主(2018-02-28):
本人幸运,参加二姨家的活动意外收获了STM32L4+板卡一块,今天来分享下应该怎么使用板卡,如有言语错误,欢迎指正。

楼主:
板卡正面图,L4系列NUCLEO—144 都是这样

楼主:
看下背面 ,深爱ST这种板卡

楼主:
板卡系统总图  上面是ST—LinkV2 可以掰开单独使用

楼主:
底层 短接线

楼主:
LED指示灯
01. LD1 绿色 被连接到STM32 IO的PC7
02. LD2 蓝色 被连接到STM32 IO的PB7
03. LD3 红色 被连接到STM32 IO的PB13
04. LD4  STLink 指示灯
05. LD5  USB指示灯
06. LD6  电源指示灯
07. LD7 and LD8 OTG

楼主:
按钮:
B1 :蓝色 用户按钮 连接到STM32    PC13 (SB173短接   SB180断开) PA0 (SB173断开  SB180短接)
B2: 黑色 复位按钮 连接到STM32 RESET端

楼主:
开发板的CN6为SWD接口,下图为详细描述

pin1 :电源 +
pin2: SWD时钟
pin3:GND
pin4: SWD的数据输入与输出端
pin5:复位端
pin6:不太清楚 (保留端口)

楼主:
外部电源端口的选择,这里一一都被罗列出来,在开发具体的产品时大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做不同外部电源的选择

网友A:
为什么 我就遇不到这种活动啊?

话说……好想得到一款这样的板子 跑个流水灯试试啊!

@wangjiahao88 :嗯嗯,加油。
@21ic小管家 :嗯! 明白了! 我一定要在 2018 年 得到一款ST官方的开发板!
多在ST 的版面参与互动哦~ 每个月都有活动,随时关注不要错过哦~ 也请注册ST 官方账号的时候 邮箱一定要写对,才方便我们发奖哦~

网友A:
请问 你是怎么获取的这个L4+ 开发板啊?

楼主:
有关电源跳线的说明  U5V 作为ST——LINK总线动力来源(默认设置)

网友A:
ST 有没有低功耗的 测试软件啊?

用精度高的万用表测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 你是怎么获取的这个L4+ 开发板啊?

参加二姨家的活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 我就遇不到这种活动啊?

话说……好想得到一款这样的板子 跑个流水灯试试啊! ...

好的啊,一会就跑

楼主:
E5V和VIN5V作为电源时,应该如图设置所示

楼主:
串口3跳线说明

楼主:
USB引脚配置 后面我们会介绍例子给大家看

楼主:
以太网管脚管脚分布以及SB短节点注意事项

楼主:
开发板原理图  电源部分

楼主:
关于电路原理图大家可以去ST官网搜索MB1312  http://www.st.com/content/st_com/en.html

楼主:
最后咱们来用keil 来新建一个流水灯的程序来玩一把

楼主:
在一次的新建工程基础上来点亮板卡上的三颗LED,实现对neclo的入门,好了开干。LD1在板卡所在的位置如图

楼主:
默认 PB0连接,经过单压跟随器(自己理解的,如有错误,欢迎批评指正)到R32限流电阻后加载到LD1上面。我们只需给高电平即可点亮绿色指示LED。

楼主:
LD2 默认接到PB7管脚 ,只需要输高电平即可点亮蓝色指示LED。

楼主:
LD3默认接到PB14管脚 ,只需要输高电平即可点亮红色指示LED。

楼主:
打开工程模板,在APP文件夹新建LED文件夹然后在keil中新建led.c与ked.h文件

楼主:
在led.h文件里面我们可以来定义一些宏,方便以后的移植。
#ifndef _led_h_
#define _led_h_
#include "stm32f4xx.h"

//关于引脚的宏
//R
#define LD3_PIN GPIO_Pin_14
#define LD3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D3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G
#define LD1_PIN GPIO_Pin_0
#define LD1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D1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B
#define LD2_PIN GPIO_Pin_7
#define LD2_GPIO_PORT GPIOB
#define LD2_GPIO_CLK RCC_AHB1Periph_GPIOB

#endif

楼主:
可以在led.h里面加入这些宏方便对led的亮灭控制。

//库函数操作法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LD1(a)    if(a) \
                        GPIO_SetBits(LD1_GPIO_PORT,LD1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LD1_GPIO_PORT,LD1_PIN)
#define  LD2(a)    if(a) \
                        GPIO_SetBits(LD2_GPIO_PORT,LD2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LD2_GPIO_PORT,LD2_PIN)
#define  LD3(a)    if(a) \
                        GPIO_SetBits(LD3_GPIO_PORT,LD3_PIN);\
                  else  \
                                                                        GPIO_ResetBits(LD3_GPIO_PORT,LD3_PIN)

楼主:
同样也可以用寄存器的方法来控制LED的亮灭和翻转
//寄存器操作
#define digitalHi(p,i)     {p->BSRRL=i;}  //输出高
#define digitalLo(p,i)     {p->BSRRH=i;}  //输出低
#define digitalToggle(p,i) {p->ODR ^=i;}  //状态翻转

#define LD1_TOGGLE     digitalToggle(LD1_GPIO_PORT,LD1_PIN)  //状态翻转
#define LD1_OFF        digitalL0(LD1_GPIO_PORT,LD1_PIN)      //关闭
#define LD1_ON         digitalHi(LD1_GPIO_PORT,LD1_PIN)      //打开

#define LD2_TOGGLE     digitalToggle(LD2_GPIO_PORT,LD2_PIN)
#define LD2_OFF        digitalL0(LD2_GPIO_PORT,LD2_PIN)
#define LD2_ON         digitalHi(LD2_GPIO_PORT,LD2_PIN)

#define LD3_TOGGLE     digitalToggle(LD3_GPIO_PORT,LD3_PIN)
#define LD3_OFF        digitalL0(LD3_GPIO_PORT,LD3_PIN)
#define LD3_ON         digitalHi(LD3_GPIO_PORT,LD3_PIN)

楼主:
在led.c文件里面只需要对led管脚初始化即可。
#include "led.h"

void led_init()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HB1PeriphClockCmd ( LD1_GPIO_CLK| LD2_GPIO_CLK|LD3_GPIO_CLK,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1_PIN;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输出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2MHz;
        GPIO_Init(LD1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2_PIN;
        GPIO_Init(LD2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LD3_PIN;
        GPIO_Init(LD3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ure);

        //熄灭所有LED
        GPIO_ResetBits(LD1_GPIO_PORT,LD1_PIN);
        GPIO_ResetBits(LD2_GPIO_PORT,LD2_PIN);
        GPIO_ResetBits(LD3_GPIO_PORT,LD3_PIN);

}

楼主:
在keil中往APP中添加led.c文件,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啰嗦了哈

楼主:
当然对应的头文件也要添加进去(一对好兄弟,不能分开)

楼主:
最后就是主函数了 包含led.h 然后初始化led 就可以可控制了。

楼主:
代码烧录进去坐等结果,三个LED被点亮,成功,同时也证明了我们的工程没问题

楼主:
点亮三颗LED ,就到这里,我是用STM32L4+板卡作为实验,大家存在如有存在问题欢迎一起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享的不错哦,**加油。

感谢版主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