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用GPIO模拟普通异步串口接收数据

楼主(2018-02-28):
最近在用stm32f103做一些简单应用,芯片本身自带串口只有2个,我需要4个,才能达到要求,就想用普通GPIO口模拟串口收发。
数据发送比较容易,但接收一直有问题,之中无法通过串口工具像stm32正常发送数据。在网上找到的多数例子方法——计数器、中断等,都不太适合。我用的是HAL库,管脚数据用用逻辑分析 仪抓出的波形(发送的是接收到的数据:异常),求大神指点

网友A:
stm32 芯片里有很多系列UART都很多,F1系列里FLASH在256K及以上读支持5个UART.

ST官方有个基于STM8的UART模拟软件,你可以下载参考下。

UART emulation software in STM8S and STM8A microcontrollers (AN2781)。

网友B:
IO模拟串口的接收最好辅助以外中断,纯粹的查询法需要系统资源够用且编程合理

网友C:
两个接收都在里判断,如果两个串口收到数据的时间不能保证一定间隔,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因为你项目复杂,肯定有其他中断打断通信了

网友:
你还是用硬件的吧

网友D:
根据波特率,设置某个频率的中断。把波形拼出来。

网友E:
定时查询,这个需要合理调度系统资源的,对编程效率的要求也较高

网友F:
模拟串口部分最好使用汇编编程,这样可以实现最高的编程效率。当然,这对编程能力的要求也较高。

网友G:
不知道通信的两边是不是都是你写?
如果是那就简单了,直接来个IO 模拟I2C。
非要用串口,可以考虑电子开关,那样简单很多,成本也还好。

网友H:
使用串口模块

网友I:
计数器怎么设计的

网友J:
你需要什么样的设计

网友K:
stm32f1有四个串口的。

网友L:
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换个芯片。

网友H:
串口模块可以代理。

网友I:
通过寄存器模拟串口。

网友J:
怎么不使用串口模块

网友L:
可以使用stm32F4芯片呀。

网友K:
楼主换个串口试试看。

网友M:
接收时需要额外一个IO作为帧同步信号(如果你只使用一条线,那么设置就很复杂了)
通常是由IO中断先检测同步信号(起始位)
然后设置定时器timer,关闭IO中断
每一位都中断一次,以读取IO数据,
在结束位时重新打开IO中断,以便检测下一个字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