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内部时钟计时问题

楼主(2018-02-28):
我看MSP430G2452的datasheet第25页上DCO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相差比较大,是不是如果基于这个时钟来计时就很不准?是否一定要接个外部的32.768的时钟来计时?

网友A:
这个DCO不是让你来计时的,虽然DCO经过校准后精度比较高,但也不适合计时。

网友B:
要想得到准确的时间,还是需要外接32.768的晶振

网友C:
DCO的精度一搬是百分之几,晶振的精度一搬是百万分几20以内。误差多大你算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D:
如果对时间准度要求不严格,那就用DCO也是可以的,但是用个实时时钟的晶振也不会多少成本

网友E:
内部DCO不如外部晶振  精确,,如果用在精度要求不高的场合,,那内部DCO就能用,,如果要求比较高,,那用外部晶振比较好

网友F:
内部的时钟的校准值,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是不是就是上电的默认值

网友G:
这个是不是跟硬件自身的精度相关系的呢

网友H:
外部的比较精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DCO不是让你来计时的,虽然DCO经过校准后精度比较高,但也不适合计时。 ...

外部的精准推荐

网友J:
这个是G2的芯片都使用32k

网友K:
是需要RTC吗?

网友L:
DCO频率还可以的。

网友H:
使用32K精准是最简单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这个DCO不是让你来计时的,虽然DCO经过校准后精度比较高,但也不适合计时。 ...

DCO是用来校准的。

网友J:
一般不需要太精准的。

网友K:
RTC电路有问题吗

网友L:
32.768khz的频率比较精准。

网友M:
DCO不精确

网友N:
内部校准的时钟芯片。

网友O:
使用外部的32K晶振芯片比较稳妥。

网友P:
你需要这个芯片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Q:
需要多大的晶振?

网友M:
使用外部的晶振。

网友N:
考虑外部的晶振了吗

网友Q:
外部的32.768的时钟精度高很多。

网友P:
楼主计时信号怎么不准确了?

网友O:
差值也不是很大吧。

网友R:
MSP430 DCO 的频率会有抖动吗?

网友S:
会有抖动误差

网友T:
典型值误差在3%左右。

网友U:
CO 模块混有两个DCO 频率

网友V:
任何供电电源的不稳定也会造成DCO 频率的抖动。

网友W:
抖动跟DCO本身的实现原理有关。

网友X:
会有一定抖动

网友Y:
不影响MCU正常工作

网友Z:
DCO 频率进行校准

网友AA:
这个DCO受影响比较大

网友R:
DCO的值只是一个典型值

网友S:
这个值会有温漂

网友T:
通过类似于跳频实现较准

网友AA:
推荐使用外部32K的晶振。

网友Z:
外部晶振才是比较精准的。

网友Y:
校准数据就有可能有抖动

网友X:
G2系列DCO是一个开环的RC振荡器

网友W:
供电电压的不稳定都会影响DCO的频率抖动。

网友V:
DCO 频率会随着温度和电压的变化而有所波动

网友U:
fDCO 和 fDCO+1,用以产生介于fDCO 和 fDCO+1之间的频率

网友X:
做一个移植的教程。

网友AB:
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可以用,要求精度高还是外接晶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