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3.3V的稳压方案

楼主(2018-02-28):
打算自己做空心杯四轴的,3.7V供电,有负载的时候电池电压只有2.8V左右,之前试过一个板子了,采用的方案是SX1308升压到5V,然后用HT7833稳压到3.3V,结果发现一上电就有问题。后来把电源芯片拿掉,用外部3.3V供电工作正常,所以请大家支支招,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方案吗?

网友A:
找SEPIC型DC/DC芯片,做升降压无缝切换的电源电路。

网友B:
型号:AL150     3v升5v 可达1A
看看那两个型号适不适合你

网友C:
要考虑芯片的功率足够
不然什么芯片方案都不一定可行

网友D:
建议选用TI公司的产品试一下
tps81256

网友E:
压降这么大,升压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呀,还是带不起呀,如果只是启动压降过大加些电容,压降这么多肯定是电源功率不够呀,使用内阻小的,输出电流更大的电源

网友F:
1.负载太大,带负载能力不够。
2.电池电量不够。
只有这两种可能。

网友G:
多并一块电池,然后加几个电容,来缓冲启动压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