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f5529实时时钟RTC的问题

楼主(2018-02-28):
照着官方给的那几个程序写了一个关于计数器的程序,目前可以暂停、计数和清零。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使用的寄存器是那些实时时钟的寄存器,这样的话进入计数器的话原先单片机在跑的实时时钟就被改掉了,能不能两个时钟不干扰,计数器计数,实时时钟还是接着自己跑?用别的寄存器吗(但是这样会自己每秒加1吗)?还是在计数器运行过程中记录下运行的时间,退出的时候加回到实时时钟上面去?(这好像也不简单)
还是有其他方法?看了那些关于置位的介绍不是很懂,但似乎都没提到两个时钟各自跑的情况?

网友A:
请问有5529口袋版的实时时钟程序吗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课程去了解,http://training.**/TI/show/course/236

网友C:
一接触单片机就是430,时钟肯定会很乱的,51就简单的多了,430每次用之前配置成你需要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D:
“计数器计数,实时时钟还是接着自己跑”事实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E:
你说的是定时器吗

网友F:
使用时间戳。

网友G:
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H:
寄存器是那些实时时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课程去了解,http://training.**/TI/show/course/236
...

这个是什么资料?

网友E:
没有看懂各自运行是什么意思

网友F:
时间戳计时不影响。

网友G:
RTC就是独立的时钟。

网友I:
引用 网友B:
这个型号的,可以参考这个链接的课程去了解,http://training.**/TI/show/course/236
...

好像链接挂掉了。

网友H:
计时器不是计数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