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通过usart和GSM连接问题

楼主(2018-02-28):
谁知道为什么通过usart和GSM连接时,就不能用串口下载软件下载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肯定不能,因为gsm会传输信号,导致线路上信号不确定

网友:
如果非要串口,那么撤用同一个串口

网友:
别用同一个,串口0下载程序,串口1跟gsm模块通信

网友A:
串口有干扰了。

网友B:
信号有重复了吧。

网友C:
你使用的哪个串口

网友D:
使用接插件分离。

网友E:
把GSM换成串口3或者其他的。

网友A:
拔掉GSM模块的线。

网友B:
复位的瞬间就需要下载。

网友C:
STM32的串口很多,选择其他的。

网友D:
推荐跳线帽。

网友E:
下载程序的时候,可以断开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