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335里面有关CAN邮箱数据不能清零的问题

楼主(2018-02-28):
有两块板子,一块发送一块接收,我想在接收的这块板子停电时,发送的这块板子CAN通讯的邮箱里面的数据清零。求大神帮忙,我看了28335 CAN的中文手册,里面都没有能把CAN邮箱数据清零的办法。

网友A:
写数据0到邮箱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数据0到邮箱不行吗

那我想请问一下,邮箱里的数本来就是不能修改的是吗?只能修改赋值给它的那个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想请问一下,邮箱里的数本来就是不能修改的是吗?只能修改赋值给它的那个数、?
...

应该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