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用于汽车后处理系统

楼主(2018-02-28):
原先汽车行业用得一般都是飞思卡尔系列的,现在想改成stm32系列的,不知道能不能用,有什么优缺点呢?主要功能是控制电磁阀、电机等设备

网友A:
功能上都差不多的。

网友B:
stm32的高级定时器支持六步换相模式

网友C:
能生成3对互补的PWM输出

网友D:
它是Cortex-M内核的

网友E:
只要实现功能都一样。

网友A:
带DSP和浮点运算的STM32F4系列是面向电机控制的产品

网友E:
做电机控制,优先推荐TI的C2XXX系列

网友D:
ST的STM32、TI的TM4C/MSP432、飞思卡尔的Kinetis、NXP的LPC1000/4000都可以。

网友C:
带死区区间

网友B:
在合适的时间发个换相信号就行

网友F:
使用C2000的资料

网友C:
都差不多的。

网友G:
控制方式差不多。

网友H:
stm32的处理器速度快多了。

网友I:
飞思卡尔的用的少。

网友F:
TI的DSP是首选

网友C:
主要看驱动电路

网友H:
有的能够到几百兆的速度

网友I:
很给力的的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