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8-02-28):
关于485,建议去通信技术栏目看老帖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关于485,建议去通信技术栏目看老帖吧。

求权威贴的地址. 鱼目混珠 ,有些帖子有误导的嫌疑 ,最好是有个什么批量稳定产品的公开的电路的 ,比如国网电表..

网友C:
AB端的上下拉电阻阻值应一样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求权威贴的地址. 鱼目混珠 ,有些帖子有误导的嫌疑 ,最好是有个什么批量稳定产品的公开的电路的 ,比如国网 ...

耐心点,应用要求不同,电路就不同,某个产品上稳定的电路未必在你的系统中稳定。好好去弄明白设计原则以及参考一下实际应用中各种问题的解决方法。

网友D:
TX RX画反了吧

网友E:
错误的电路参数。
不符合485的电气规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错误的电路参数。
不符合485的电气规定。

哪里错了?说个1234出来

网友F:
不懂,竟然是3.3V的,所以上下拉电阻不一样?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哪里错了?说个1234出来

https://global.ihs.com
找IEEE485对照一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C:
AB端的上下拉电阻阻值应一样大

不一样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G:
你用啥器件,就看啥Datasheet,有现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