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V32应用--学会使能NV32的ADC模块使之达到最佳效果

楼主(2018-02-28):
        DC模块上的模拟电源和接地电源(VDDA 和VSSA)在某些器件上可用作单独的引脚。在某些器件上,VSSA 与MCU数字VSS共用同一引脚。在其他器件上,VSSA和VDDA共用MCU数字供电引脚。在这类情况下,为了确保 模拟电源与数字电源间保持一定的距离,需要为这类引脚提供各自单独的焊盘。
        如果用在单独的引脚上,VDDA和VSSA必须连接到与其对应的MCU数字电源(VDD和VSS)相同的电压上,并 且布线时必须非常小心,以最大限度提高抗噪性并绕过与封装靠得很近的电容器。
        如果分别使用单独的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则两者之间的接地连接必须位于VSSA引脚上。这应该是两个电源之间唯一的接地连接(如果可能)。VSSA引脚是良好的单点接地位置。

楼主:
        除模拟电源之外,ADC模块还具有用于两个参考电压输入的连接。 高参考电压为VREFH,可在某些器件上 作为VDDA被相同的引脚共用。低参考电压为VREFL,可在某些器件上作为VSSA被相同的引脚共用。
        如果在单独的引脚上可用,则可将VREFH连接到与VDDA相同的电势,或由介于数据表中指定的最小VDDA 与VDDA电势之间的外部电压源驱动(VREFH不能超过VDDA)。如果在单独的引脚上可用,则必须将VREFL连接
到与VSSA相同的电势。必须小心安排VREFH和VREFL以便实现最大抗噪性,而且旁路电容必须尽可能靠近封装 放置。
        需要在每个逐次逼近步骤将电荷供应给电容阵列的交流电流(采用电流尖脉冲的形式)通过VREFH和VREFL 环路消耗。满足这一电流要求的最佳外部元件为具有良好高频特性的0.1μF 电容。该电容在VREFH和VREFL 之间连接,且必须尽可能地靠近封装引脚放置。该路径中不建议采用电阻,因为电流会引起电压降,这可 能导致转换错误。 该路径中的电感必须为最小值(仅为寄生)。

楼主:
        外部模拟输入通常由MCU器件上的数字I/O引脚共用。引脚I/O控制通过设置某个引脚控制寄存器的相应 控制位而禁用。无需相关引脚控制寄存器位置位便可在输入上进行转换。将某个引脚用作模拟输入时,建 议引脚控制寄存器位始终置位。这能避免争用问题,因为输出缓冲区处于其高阻抗状态且上拉电阻禁用。 另外,输入缓冲区在其输入不处于VDD或VSS时会消耗直流电流。应当针对用作模拟输入的所有引脚设置引脚 控制寄存器位以便实现最低工作电流。
        经验数据表明模拟输入上的电容在存在噪声或电源阻抗高时刻提高性能。使用具有良好高频特性的 0.01μF电容就足够了。在某些情况下并不一定要使用这类电阻,但是一旦使用,则必须将其尽可能地靠近
封装引脚放置并将VSSA作为参考电压。
        为确保转换正确完成,输入电压必须介于VREFH和VREFL之间。如果输入电压等于或大于VREFH,转换器电路会将信号转换为0xFFF(满刻度12位表示法)、0x3FF(满刻度10 位表示法)或0xFF(满刻度8位表示法)。 如果输入电压等于或小于VREFL,则转换器电路会将其转换为0x000。在VREFH和VREFL之间的输入电压属于直 线线性转换。采用电容进行充电时,存在与VREFL有关的短时电流。ADC_SC3[ADLSMP]为低电平时,对该输入 进行采样的时间为ADCK源的3.5个周期,ADC_SC3[ADLSMP]为高电平时,进行采样的时间为23.5个周期。
        为了尽量减小电流注入造成的准确度损失,转换过程中不能对与模拟输入引脚相邻的引脚进行转换。

网友A:
为了尽量减小电流注入造成的准确度损失,转换过程中不能对与模拟输入引脚相邻的引脚进行转换,这个说的非常对,我就吃过这亏

楼主(2018-05-29):
引用 网友A:
为了尽量减小电流注入造成的准确度损失,转换过程中不能对与模拟输入引脚相邻的引脚进行转换,这个说的非常 ...

是呀,理论上相邻的引脚也是没问题的,可是实际精度就是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