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开发板 实践开发分享

楼主(2018-02-28):
作为一款面向初学者的入门级开发板,Colibri 开发板在功能上设计做的尽量简洁,主
要包括 LED、Key、Uart,同时又通过兼容现在非常流行的 Arduino 接口来灵活的支持更多
的外设。另外便于初学者使用,板载了正版 GDLINK 仿真器。

楼主:
Colibri 开发板硬件详情

楼主:
GD32F207  的地址映射
Cortex-M3 有 32 根地址线,寻址空间大小为 4GB。ARM 公司设计时,预先把这 4GB 的
寻址空间大致地分配好了。它把地址从 0x4000 0000 至 0x5FFF FFFF( 512MB )的地址分配给片
上外设。通过把片上外设的寄存器映射到这个地址区,就可以简单地以访问内存的方式,访
问这些外设的寄存器,从而控制外设的工作。

网友A:
这个开发板上次没有申请到,有点遗憾。

楼主:
M3 存储器映射见图  所示

楼主:
Cortex-M3 分配给片上外设的地址范围是 0x4000 0000 至 0x5FFF FFFF,共 512MB 空间,
0x40000000 称为外设基地址。

楼主:
ARM®Cortex ™ -M3 处理器采用哈佛结构,可以使用相互独立的总线来读取指令和加载/存储
数据。指令代码和数据都位于相同的存储器地址空间,但在不同的地址范围。程序存储器,数据
存储器,寄存器和 I / O 端口都在同一个线性的 4 GB 的地址空间之内。这是 Cortex ™- M3 的最大
地址范围,因为它的地址总线宽度是 32 位。此外,为了降低不同客户在相同应用时的软件复杂
度,存储映射是按 Cortex ™ -M3 处理器提供的规则预先定义的。ARM ®Cortex™-M3 的自带的系统
外设也占用了一些地址空间。下图显示了 GD32F207系列设备的存储映射,包括指令代码,SRAM ,
外设和其他预先定义的区域。为了简化了外设的地址译码,每个外设分配的地址空间都是 1KB 。
APB1 外设都位于从 0x4000 0000 到 0x4000 FFFF 的地址空间,而 APB2 外设都位于从 0x4001 0000
到0x40017FFF的地址区域。从0x4002 0000到0x4002 FFFF的地址区域被AHB1外围设备所使用,
从 0x48000000 到 0x4800FFFF 的地址区域被 AHB2 外围设备所使用。

楼主:
基于 AMBA 3.0 AHB-LITE 的多层总线互联矩阵
使得系统中的多个主机和从机之间的并行通信成为可能。在总线矩阵有四个主机,包括 ICODE 总
线,DCode 总线,Cortex™-M3 内核系统总线和 DMA 的系统总线。ICODE 总线是指令总线,用于
将代码区域(为 0x00000000〜0x1FFF 的 FFFF)的向量取到 Cortex™-M3 内核。DCode 总线用于数据
加载和存储,也用于代码区的调试访问。系统总线用于系统区域的访问,包括取指令,数据加载
和存储,以及调试访问。系统区域包括内部 SRAM 区域和外设区域。总线矩阵包含 5 个从机,
包括闪存控制器的 ICODE 和 DCode 接口,内部 SRAM,AHB1 和 AHB2。AHB2 与 GPIO 端口相连。
AHB1 与 AHB 外设相连。诸多 AHB 外设之中有两个 AHB 到 APB 的桥提供了 AHB1 和两条 APB 总
线之间的完全同步连接。这两条 APB 总线连接所有的 APB 外设。两条 APB 总线都能够按最高频
率 72 MHz 工作。

楼主:
GD32F207 互联型产品系统框图

楼主:
GD32F207 时钟系统

楼主:
从时钟频率来说,时钟源分为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高速时钟是提供给芯片主体的主时
钟,而低速时钟只是提供给芯片中的 RTC(实时时钟)及独立看门狗使用。

楼主:
从芯片角度来说,时钟源分为内部时钟与外部时钟源,内部时钟是在芯片内部 RC 振荡
器产生的,起振较快,所以时钟在芯片刚上电的时候,默认使用内部高速时钟。而外部时钟
信号是由外部的晶振输入的,在精度和稳定性上都有很大优势,所以上电之后我们再通过软
件配置,转而采用外部时钟信号。

楼主:
GD32F207 有以下 4 个时钟源:
(1) 高速外部时钟(HSE):以外部晶振作时钟源,晶振频率可取范围为 4~16MHz,我们一
般采用 8MHz 的晶振。
(2) 高速内部时钟(HSI):由内部 RC 振荡器产生,频率为 8MHz,但不如外部时钟稳定。
(3) 低速外部时钟(LSE):以外部晶振作时钟源,主要提供给实时时钟模块,所以一般采
用 32.768KHz。
(4) 低速内部时钟(LSI):由内部 RC 振荡器产生,也主要提供给实时时钟模块,频率大约
为 40KHz。

楼主:
从时钟树可以看到,经过一系列的倍频、分频后得到了几个与我们开发密切相关的时钟。
SYSCLK:系统时钟,GD32F207 大部分器件的时钟来源。主要由 AHB 预分频器分配
到各个部件。

楼主:
HCLK:由 AHB 预分频器直接输出得到,它是高速总线 AHB 的时钟信号,提供给存储
器,DMA 及 cortex 内核,是 cortex 内核运行的时钟,cpu 主频就是这个信号,它的大
小与 GD32F207 运算速度,数据存取速度密切相关。

楼主:
FCLK:同样由 AHB 预分频器输出得到,它不来自时钟 HCLK,因此在 HCLK 时钟停
止时 FCLK 也继续运行。它可以保证在处理器休眠时,也能够采样和到中断和跟踪休
眠事件,它与 HCLK 互相同步。

楼主:
PCLK1:外设时钟,由 APB1 预分频器输出得到,最大频率为 36MHz,提供给挂载在APB1 总线上的外设。

楼主:
PCLK2:外设时钟,由 APB2 预分频器输出得到,最大频率可为 72MHz,提供给挂载
在 APB2 总线上的外设。

楼主:
GD32F207  的中断和异常
Cortex 内核具有强大的异常响应系统,它把打断当前代码执行流程的事件分为异常
(exception)和中断(interrupt),编号 0~15 的称为内核异常,而 16 以上的则称为外部中断。CM3
的所有中断机制都由 NVIC 实现

楼主:
而 GD32F207 对这个表重新进行了编排,把编号从-3 至 6 的中断向量定义为系统异常,
编号为负的内核异常不能被设置优先级,如复位(Reset)、不可屏蔽中断 (NMI)、硬错误
(Hardfault)。从编号 7 开始的为外部中断,这些中断的优先级都是可以自行设置的。详细的
GD32F207 中断向量表见下表。

网友B:
该开发板还是蛮不错的,直接收藏下的

网友C:
弱弱的问一句的,有相关的开发程序分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开发板上次没有申请到,有点遗憾。

继续努力

楼主:
GD32F207 对这个表重新进行了编排,把编号从-3 至 6 的中断向量定义为系统异常,
编号为负的内核异常不能被设置优先级,如复位(Reset)、不可屏蔽中断 (NMI)、硬错误
(Hardfault)。从编号 7 开始的为外部中断,这些中断的优先级都是可以自行设置的。

楼主:
详细的GD32F207 中断向量表见下表

楼主:
中断控制器 NVIC (Nested Vectored Interrupt Controller)是属于 Cortex 内核的器件,不可
屏蔽中断 (NMI)和外部中断都由它来处理,而 SYSTICK 不是由 NVIC 来控制的。

楼主:
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
Cortex M3 的中断向量具有两个属性,一个为抢占属性,另一个为响应属性,其属性编
号越小,表明它的优先级别越高。
不同的抢占优先级的中断间,优先级高的中断可以抢占优先级低的中断;抢占优先级相
同的中断间不能抢占,但当两个中断同时到达时,由响应优先级决定首先响应哪个中断。
假如内核正在执行 L1 的中断服务函数,则它能被抢占优先级更高的中断 H 打断,由于
L1 和 L0 的抢占优先级相同,所以 L1 不能被 L0 打断。但如果 L1 和 L0 中断是同时到达的,
内核就会首先响应响应优先级别更高的 L0 中断。

楼主:
NVIC  的优先级组
在 GD32F207 中,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的数量由一个 4 位的数字来决定,NVIC 最多
可以配置 16 种中断向量优先级。这个 4 位数字的位数又可以分配成抢占优先级部分和响应
优先级部分。这样划分方式分为 5 组:
  第 0 组:所有 4 位用来配置响应优先级。
  第 1 组:最高 1 位用来配置抢占优先级,低 3 位用来配置响应优先级。
  第 2 组:高 2 位用来配置抢占优先级,低 2 位用来配置响应优先级。
  第 3 组:高 3 位用来配置抢占优先级,最低 1 位用来配置响应优先级。
  第 4 组:所有 4 位用来配置抢占优先级。

楼主:
以第 1 组为例,在 16 种中断向量中,有 8 种中断的抢占优先级为 0 级,而它们的响应
优先级分别为 0~7;其余 8 种中断向量的抢占优先级则为 1 级,响应优先级别分别为 0~7。
要配置这些优先级组,可以采用 ST 库函数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可用的参数为
NVIC_PriorityGroup_0~ NVIC_PriorityGroup_4,分别对应以上介绍的 5 种分配组。
在对某个具体的中断分配优先级的时候,需要指定它的中断向量种类,即从 16 种中断
向量中选择一个。注意 NVIC 能配置的是 16 种中断向量,而不是 16 个,当程序中有超过 16
个中断向量时,必然有 2 个以上的中断向量是使用相同的中断种类,而具有相同中断种类的
中断向量不能互相嵌套(抢占优先级相同)。

楼主:
很多系统都需要硬件来产生固定的时钟节拍,特别是那些基于 RTOS 的系统。时钟节拍
这个功能通常由硬件定时器来实现。在 CM3 内核中包含了一个特殊的硬件定时器,即 SysTick
定时器,用于产生 SysTick 异常。所有的 CM3 芯片都带有这个定时器,这样方便了软件在不
同芯片厂商的 CM3 处理器间的移植工作。
该定时器的时钟源可以是内部时钟(FCLK),或者是外部时钟(STCLK)。因为 STCLK 的
具体来源由 MCU 设计者决定,因此不同厂商的产品的时钟频率可能会不一样。在 GD32F207
中,SysTick 以 HCLK(AHB 时钟)或 HCLK/8 作为运行时钟。

楼主:
SysTick 是一个 24 位的定时器,计数值被保存到当前计数值寄存器 STK_VAL 中,向下计
数,每隔 1 个时钟脉冲就将 STK_VAL 值减 1。当减至 0 时,硬件会触发异常,同时把重载寄
存器 STK_LOAD 中的数据加载到 STK_VAL,重新计数。

楼主:
其中寄存器 STK_CTRL 用来配置 SysTick 定时器
  ENABLE
SysTick 定时器的使能位,置 1 使能 SysTick 定时器,置 0 关闭 SysTick 定时器。
  TICKINT
异常触发使能位,置 1 时允许触发 SysTick 异常,置 0 时则不触发异常
  CLKSOURCE
时钟选择位,置 1 时 SysTick 定时器的时钟为 AHB 时钟,置 0 时 SysTick 定时器时钟为
AHB/8(AHB 的八分频)。
  COUNTFLAG
计数 0 标志位,若 STK_VAL 计数至 0,此标志位会被置 1。

楼主:
GD32F207 GPIO  介绍
在嵌入式微处理器上通常提供了一种“通用可编程 I/O 端口”,也就是 GPIO,英文全称
General-Purpose Input /Output Ports。
在 GD32F207 芯片上,I/O 引脚可以被软件设置成各种不同的功能,如输入或输出。GPIO
引脚又被分为 GPIOA、GPIOB……不同的组,每组端口分为 0~15,共 16 个不同的引脚,对
于不同型号的芯片,端口的组和引脚的数量不同。 以 PA0 ~ PA15 和 PB0 ~ PB15, PC0 ~
PC15…这样的名字来描述。每个 GPIO 端口有相关的控制和配置寄存器以满足特定应用的需求。
GPIO 端口和和其他的备用功能(AFs)复用同一管脚,在特定的封装下获得最大的的灵活性。
GPIO 管脚通过配置相关的寄存器可以用作备用功能管脚,不管是备用功能输入还是备用功能输
出。
每一个 GPIO 可以软件配置为输出(推挽或开漏), 输入,外设备用功能或模拟模式。每一个
GPIO 管脚可以配置为上拉,下拉或无上拉/下拉。除了模拟模式外,所有的管脚 GPIOs 都具备
大电流驱动能力。

网友D:
这个板子好像是15年的了,现在板载GD-LINK固件版本太低了,下载不了,我也有一块

网友E:
板载了正版 GDLINK 仿真器,这个是很不错的

网友F:
希望学习一下stm32 nucleo可以中间掰开用。

网友G:
开发板资源还是蛮丰富的,主要是板载GDlink仿真器,后续开发还可以使用,点赞。

网友:
引用 楼主:
GD32F207 有以下 4 个时钟源:
(1) 高速外部时钟(HSE):以外部晶振作时钟源,晶振频率可取范围为 4~16MHz ...

时钟树和STM32F1系列很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