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kit3烧录正常但程序不运行

楼主(2018-02-28):
如题,PICkit3与目标板连接,下载正常,但不运行。断开PICkit3后给目标板重新上电就正常运行,哪里的问题呢芯片型号:PIC18F46K80
工具:MPLAB IDE V8.92  PICC18
配置位代码
__PROG_CONFIG(1,0x0815);        //传统指令集/数字模式使能RC0RC1端口I/O功能/内部RC
__PROG_CONFIG(2,0x7C7E);        //禁止看门狗/硬件欠压复位/使能上电延时定时器
__PROG_CONFIG(3,0x8900);        //使能主复位引脚
__PROG_CONFIG(4,0x0081);        //禁止后台调试
__PROG_CONFIG(5,0xC00F);
__PROG_CONFIG(6,0xE00F);
__PROG_CONFIG(7,0x400F);

void main(void)
{
    OSCCON = 0x7A;        //内部振荡器,频率16MHz
    ......// IO口初始化
    while
    {
        .....//LED闪烁代码
    }
}

楼主:
解决了,粗心。。。

网友A: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B(2018-12-27):
什么问题?

网友C:
你可以测下 复位脚的状态,是不是 复位着了。  13326108957 微信同号

网友D(2019-12-27):
是什么问题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