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萌新求助】我这个stm32矩阵4x4显示数字,按键没反应

楼主(2018-02-28):
求看看这个程序问题出在哪了,能二位一体动态数码管能显示,但是按矩阵键盘并不会显示我要的数字。

楼主: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sys.h"
u8 KeyValue=0;
void Delay_Ms( u16 time );
u8 anjian(void);
u8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Õý³£¹²Ñô¼«´úÂë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int main()
{

    GPIO_Configuration();

    while(1)
                {
                anjian();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0);
                GPIOA->ODR=table[KeyValue%10];
                Delay_Ms(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1);
                GPIOA->ODR=table[KeyValue/10];
                Delay_Ms(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GPIO¿ÚÅäÖÃ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LED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D;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

void delay_ms(u16 time)       //ÑÓʱº¯Êý½èÓñðÈ˵ĸÄÌì×ÐϸÀí½â´ó¸Å1000Ϊ1s
{
  u16 i=0;
  while(time--)
  {
    i=12000;
    while(i--);
  }
}

u8 anjian(void)
{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x0f)
        {
                Delay_Ms(10);
                if((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x0f)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switch(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
                        {
                        case 0x11: KeyValue = 1; break;
                        case 0x21: KeyValue = 5; break;
                        case 0x41: KeyValue = 9; break;
                        case 0x81: KeyValue = 13;break;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1);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switch(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
                        {
                        case 0x12: KeyValue = 2; break;
                        case 0x22: KeyValue = 6; break;
                        case 0x42: KeyValue = 10;break;
                        case 0x82: KeyValue = 14;break;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2);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3);
                        switch(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
                        {
                        case 0x14: KeyValue = 3; break;
                        case 0x24: KeyValue = 7; break;
                        case 0x44: KeyValue = 11;break;
                        case 0x84: KeyValue = 15;break;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switch(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
                        {
                        case 0x18: KeyValue = 4; break;
                        case 0x28: KeyValue = 8; break;
                        case 0x48: KeyValue = 12;break;
                        case 0x88: KeyValue = 16;break;
                        }
                        GPIO_SetBits(GPIOB, GPIO_Pin_0 | GPIO_Pin_1 | GPIO_Pin_2 | GPIO_Pin_3);
                        GPIO_ResetBits(GPIOB, GPIO_Pin_4 | GPIO_Pin_5 | GPIO_Pin_6 |GPIO_Pin_7);
                        while((GPIO_ReadInputData(GPIOB)&0xff)!=0x0f)
                        {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0);
                GPIOA->ODR=table[KeyValue%10];
                Delay_Ms(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0);
                GPIO_ResetBits (GPIOC, GPIO_Pin_1);
                GPIOA->ODR=table[KeyValue/10];
                Delay_Ms(5);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1);
                        };
                        return KeyValue;
                }
        }
        return 0;
}

        void Delay_Ms( u16 time )
{
                u16 i,j;
                for( i = 0; i < time; i++ )
                                for( j = 10000; j > 0; j-- );
}

网友A:
单步调试试试,按着一个按键,看看哪个函数没有进入

网友B:
没电路图,让人家根据你的程序反推电路?

网友C:
那么长的代码,很少有人会读的。
建议楼主逐步调试代码看看,还有就是按键和显示分别调试,调试没问题了再进行整合